请问 电调问题!

楼主(2012-04-05):
我的电调设置了同一个程序,但是启动的时候有一个电调启动就是很慢!等转速上来后好像又跟别的电调没有不一样呢!
这是电调的原因吗?或者还会有别的因素影响呢? 我换
电机
试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A:
这种情况就不要缓慢给油了。
我发现好多4轴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你确定两个电调一样的,设置一样的?有的电调缓启动,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