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轴承与电机轴结合处严重磨损解决办法

楼主(2012-04-05):
请教各位朋友:轴承与电机轴结合处严重磨损,间隙较大,造成运转噪音太大,应该怎么办?

网友:
轴磨损,车一刀,换内径小的轴承;轴承磨损换轴承。

网友:
轴磨损了!电焊修补再车一刀。

网友:
haha

可以用修补胶

网友A:
用钻孔打点用的冲子围轴密密麻嘛的打一圈点,点的周围会凸起,把轴承打进去刚刚好,一定要多点,且均匀分布,打击的力气要一致,坑才会差不多一样的深,也就是说凸起相对轴心都差不多高,这是应急的方法,要求高或负载大的就不行了,最好打点后涂一层金属胶再把轴承打进去,等胶硬化了才能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电焊修补再车一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很在理啊

网友:
卷一层铜皮,然后在镶进去

网友:
都是骗人的,只有镶套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钻孔打点用的冲子围轴密密麻嘛的打一圈点,点的周围会凸起,把轴承打进去刚刚好,一定要多点,且均匀分布,打击的力气要一致,坑才会差不多一样的深,也就是说凸起相对轴心都差不多高,这是应急的方法,要求高或负载大的就不 ...
正解,不容怀疑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不好办的是,磨损部位不对称,磨损部位只是轴的一半,另一半没有磨损。

网友:
车匀了做套

网友:
主轴看来有问题,宫一刀吧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