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DS520左右行程问题

楼主(2012-04-05):
GY401+DS520,为什么520的左右行程不一样?从鸡头向机尾看,尾变距滑块在中间,尾
舵机
臂程垂直且尾舵机中立点已找好,滑块往左移动可以顶到头,往右却顶不到头,如果调整401行程使右边顶到头的话那么左边就会超出,从而顶到尾舵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错错,是从机尾向机头看,呵呵

楼主:
补充下,主要是因为DS520左右行程不一样导致的尾变距滑块左右不一样,按道理舵机的左右行程是一样的

网友A:
 520左右行程一样!一说这是正常的,gy401没有单独调节左右行程的能力,只能调节到左行程就是靠近尾波的时候不卡舵,二者,这没什么奇怪的,你研究过整个尾巴的边距机械结构没?研究过就懂了!正常现象

楼主:
楼上,那为什么我左右转机身的速度不一样?一边正常,一边飞快,差点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