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模友256-best,简单作了个航拍MV

楼主(2012-04-05):
原视频高清,传上去就不清了,分析原因是用50i拍的,如用50P上传以后就很清晰(试验过),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还有果冻未解决,主要是想问一下,我上传的视频如果是720P或1080P,出来的效果是一格一格的,像掉帧,但可是用50P录的,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拍的好!后期制作也不错!

网友B:
很荣幸被楼主学习了,呵呵,不过我也是乱拍的,而视频编辑更是从未学过而是摸索着来,给楼主提两个小建议。
首先制作影片的话,输出尽量设置成原文件的参数,这样画质的损失会小些。上传的话个人认为720效果足够了,因为网站反正是要压缩的,1080的其实也看不出多少效果来,文件大了上传也慢。
另外尽量不要使用前后,左右拖的镜头,也就是说镜头最好只使用向一个方向运动的。
其他的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也是业余乱搞的,见笑了,呵呵。

楼主:
哈哈,感谢指点啊。都是业余搞的,边学边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