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来聊两句,步进电机与丝杠连接时 同步带和联轴器的区别

楼主(2012-04-05):
我觉得同步带 跟联轴器 没什么区别,都可以缓冲 ,与改变不同轴的问题。如我说的不对 想请明白的大哥给讲讲

网友A:
同步带似乎成本高些.不过进口联轴器一般价格也是500元以上(日本进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似乎成本高些.不过进口联轴器一般价格也是500元以上(日本进口)
同步轮在网上买二手的一轴也才十几块!

网友:
轴联器免维护,最方便。。。

同步带需要维护,皮带容易变形,要达到相应的精度,对轮和皮带是有要求的,一般是因为要变速或者安装位置的原因,才会放弃轴联器。。

网友:
同步带可调节传动比

网友:
刚好用了同步带,联轴器与同步带是两码事,不要拿来比。
目的决定选择。
比如我,就没法用联轴器,因为我是铣床数控,要减速,增扭,并尽量避开步进电机的低速状态,只有用同步轮。
刚入门的,信口就开条河,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