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楼主(2012-04-05):
飞的时候偶尔岀现金鱼尾怎么会事

楼主:
飞悬停时偶会岀现金鱼尾但不是很厉害

网友A:
机械没有调整顺畅

网友B:
振动,慢慢找。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你们是机械没有调整顺畅

网友C:
什么叫机械没有调整顺畅

网友D:
把那个L杆扭下,用手左右拨动滑套。应该很顺畅的就是正常

网友E:
看下陀螺感度··尾推 连杆 等等·顺畅不·?·还只JJ有没有震动很厉害·

网友F:
高手呢,高高手呢,神鸟、不死鸟呢,快来总结金鱼尾问题啊,我都逐一做笔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