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LH51,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楼主(2012-04-05):
满怀欢喜的搞了个SONY LH51,听说是控制机床用的,高兴之潮此起彼落,回家一通电,按动开关,什么都没有,只有心跳声,一股不详之感顿时涌出,晕,又中招了,哪位高手懂这个的帮帮忙啊!!!    带一根可以滑动的,是不是叫电子尺啊!原来应该还有另一根,应该不会是缺一根的原因吧!!求高手支招!!!      急呀。。。白花花的银子就这么泡汤了吗?

网友A:
要么上面有个滑块,,要么是两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上面有个滑块,,要么是两根并联

不是,应该还有另一根,因为还有一根线断头的(没有拍出断头的地方),所以应该还少一根电子尺才对~

网友B:
sony電子尺裝單支也會顯示的
通電後若無反應
大多是顯示器的5v電源故障
換掉即可
若有顯示,但是數字亂跳
拆下尺身
若玻璃沒斷(斷了就可以丟了,無維修價值)
用丙酮把裏頭的玻璃洗乾淨即可
若是有顯示,但移動讀取頭沒反應
也可以用上面的方法清潔
若以上方法都沒用
請丟了吧
sony的配件貴的可怕
一個sony 5u的讀取頭或是其中一根尺身的價格都比國產全套三軸1u帶顯示器還要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ny電子尺裝單支也會顯示的
通電後若無反應
大多是顯示器的5v電源故障
換掉即可
若有顯示,但是數字亂跳
拆下尺身
若玻璃沒斷(斷了就可以丟了,無維修價值)
用丙酮把裏頭的玻璃洗乾淨即可
若是有顯示,但移動讀 ...

老大,你太厉害了,确实是电源坏了,保险丝都黑了,问了一下朋友,朋友建议最好还是找懂的,检查电源的其他地方看还有哪烧坏了,免得直接换保险丝造成二次损坏,到时有可能就不止是烧保险丝了

楼主:
有没有会修电源的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C:
希望楼主不要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买的? 国产的最低价360 1米的

比你买国产的还高几十元!!!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不要杯具了

我也不想,但是不怀具也不行啊!没人帮忙!看来又只能放一边了!

网友E:
这个是5v2A稳压电源,看看全桥整流块是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5v2A稳压电源,看看全桥整流块是否坏了

很明显这个是开关稳压电源,看看输出电压,找代换吧。

网友:
烧的这么黑,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仔细检查一下,先不接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5v2A稳压电源,看看全桥整流块是否坏了

应该是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会修电源的高手帮帮忙啊???

電源別修了
萬一沒修好,整台燒了就得不償失
那只是個最普通的220v -> 5v
光學尺的顯示器耗電很少
電流1a就能用,2a就完全足夠了
找個全新的5v 5a的穩壓開關電源換上
tb上一個20多塊錢而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你买国产的还高几十元!!!   。。。

別哭了
他說國產價格的只是一根尺身,不含顯示器
顯示器一般要600塊左右
抗干擾能力和這台sony的
完全不在同一等級上

換了電源如果能用
這套買全新的要8000人民幣左右
到時侯你就笑了

网友F:
我也收了一套这个,一个尺子读取头断了,荧光显示的,非常漂亮。我的外壳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收了一套这个,一个尺子读取头断了,荧光显示的,非常漂亮。我的外壳有损坏。

外殼沒關係,讀取頭很麻煩
一般我會建議留下來沒必要換新的
因為日系的讀取頭和國產的不匹配
也沒辦法換裝國產尺身
因為協議不同
換原裝讀取頭一個要將近2000人民幣
個人認為不划算

日後再見到同型號的屍體
買回來湊成一套才是王道啦
光學尺就那幾種廠牌幾種型號
配對還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別哭了
他說國產價格的只是一根尺身,不含顯示器
顯示器一般要600塊左右
抗干擾能力和這台sony的
完全不在同一等級上

換了電源如果能用
這套買全新的要8000人民幣左右
到時侯你就笑了

哈哈,谢谢老大。老大你太强了,过阵子找个比较懂电子的,搞个5V电源试机!

网友:
没事先自己用个手机充电器的电源 引出两根线--分清正负极--在他们两端并联一个1000微法左右的电解电容(滤波和提升稳定点电压的作用吧)因为手机充电器输出的电压一般是4.7V--接上你的设备,,起码可以看到这部分是否有问题吧--祝福你成功

网友G:
光栅位移尺。数显表头有两排数显,应该可以接两个传感尺。但一个应该也可以用,只是另一个不显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