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共振 抖得的子弹头都偏心了 怕怕 有视频 求帮助

楼主(2012-04-05):
朗宇A2216 KV880    1147桨  换过仿1047也一样 。。。。四个电机都震  并非一个的问题。。。

之前用XXD2212 就没这现象、、、难道是2216功率大了。电机座顶不住?

网友:
是的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网友:
浆不平衡也很关键啊

网友:
可以很明确和你说,是电机座受不住,试着换一种电机座吧!你这管是多大的??
联系我,,,我教你QQ624293991

网友:
应该是架子或是电机座的问题

网友A:
也可能是电机座的材料偏软造成的,我之前也是电机上在玻纤板电机座上,也是这种问题,找原因头都找肿了,后来直接把电机上在铝管上,再也没有这种问题了。楼主可以尝试下换电机座试试。

照片是后来照的,图片中的玻纤片已拆下来了。

网友:
XXD 2212我也用这种电机座,目前没发现震动,但是那种机臂与电机座一体----单片玻纤板的就肯定有震动了,只有对机臂与电机座做补强处理或换更厚的材料做机架。

网友B:
我现在的也有这个问题,大家都说是桨平衡差,昨晚做了桨平衡,明天休息再试试。

朗宇a2212 980KV 1045桨

海盗

网友:
我的也是这现象,一提速就震动的好厉害, 还把桨都震断。 以为是轴歪了,换了轴还是一样。。。。。。

网友:
电机倒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也有这个问题,大家都说是桨平衡差,昨晚做了桨平衡,明天休息再试试。

朗宇a2212 980KV 1045桨

海盗

我用这个电机,配9寸的三叶桨,非常非常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电机座的材料偏软造成的,我之前也是电机上在玻纤板电机座上,也是这种问题,找原因头都找肿了,后来直接把电机上在铝管上,再也没有这种问题了。楼主可以尝试下换电机座试试。
照片是后来照的,图 ...

我也是这个机架
我电机反装了
震动小,可以接受

网友:
哦?

还是搜索一下我的桨夹吧,我发的帖子里有的,我的从来都不怕桨不平衡,也不做将平衡的,但是很好飞,效果很好,但是就是没有人用,想不明白

网友:
坚决不用子弹头,用怕了,桨夹反装效果好!!

网友:
请老手2说说你那桨夹的结构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