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最白话的教下我如何设定陀螺仪

楼主(2012-04-05):
我的
陀螺仪
是飞越GY650 现在的尾
舵机
是哼唧922 我想换成GS-D9257(GOTECK)空心杯锁尾舵机 说明书看的不是很懂
谁能最白话的教我下 怎么做啊!

网友A:
我也是GY650+922,同问

网友B:
不懂帮顶!楼主头像很性感~是电影的吗?求电影名字

网友C:
 不看陀螺仪的说明书,直接换上去,看看舵机行程,重新设置一下行程即可。一样的数字舵机,其他的设置通用的,另外这两个舵机应该都是正向,看看尾舵机的修正方向,检查一下就可以上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看舵机行程 怎么设置行程啊

楼主:
不是电影的名字 是一个图片

网友D:
插上去设置一下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E:
   其他一样 设置航程··
GS-D9257是拼人品的哦·小心挂了 空在挂了·就· ··
想升级 还是直接上DS520 扶她吧 925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