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单脉冲转双脉冲电路(已成功,谢谢各位高人指点)

楼主(2012-04-05):
手上的步进驱动是双脉冲控制的,向大伙求个单脉冲转双脉冲电路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换驱动。。。最省事

原来也是因为双脉冲驱动器的问题,折腾了好久,,最后还是换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5161&page=3
坟中自有黄金屋,坟中自有颜如玉,多挖挖坟把。

妈呀见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指引

楼主:
以下两个电路今天都试过,不成功,求兄弟们指点

楼主:
双脉冲真难搞,求高人指点

网友:
之前试过,输入有光偶时,脉冲和方向加在双脉冲CW的两端,再把脉冲和方向反一下接在CCW两端,5V情况下,注意光偶的最大承受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头疼,网上很多电路均不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头疼,网上很多电路均不可行

兄弟 科普一下 神马是双脉冲驱动  要什么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1:单脉冲就是脉冲输入一直有,通过方向输入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方向!一般称为脉冲信号+方向信号控制方式
2:双脉冲就是指脉冲输入和方向输入两路都是脉冲输入,只是一路是正向脉冲,一路是反向脉冲!一般称为正向脉冲+反向脉冲控制方式

网友:
要动起来应该不是难题啊。有没有示波器,看看输入输出。
如果没有示波器,看看接口板的地和转换电路的地是否已经建立了连接。
如果已经连接了,那就去借个示波器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示波器手上没有,:loveliness: ,现在还没有上机试,做了一个脉冲电路实测,直接接驱动CW和CWW均无问题,通过以上两款电路转换均不行

楼主:
以上两款电路在多个论坛均有,但根本是不可行的,奇怪

网友:
用个GAL 或  单片机 电路吧 , 非常简单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唉,明天再试试别的电路

网友:
ck----------74ls08-------------CW
                   ︱
cw-----------⊥-----74LS04-------74ls08--------CCW
                                                          ︱
ck------------------------------------------

cw=1     CW=ck
cw=0     CCW=ck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兄弟,兄弟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兄弟有电路图吗,

都写这么清楚了还要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弟电子水平有限,都是中毒后才恶补的

网友:
搞出来容易  要稳定 不丢步才是最难的

网友:
你的接口板与转换电路之间用了几根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还没接接口板和电脑,就是给脉冲信号去转换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脉冲信号去驱动没事,一个脉冲走一步,去以上两个电路不行,第一个电路根本没反映,第二个电路,马达在抖,用万用表测,居然cw和cww同时有脉冲,晕,本想着是论坛老电路,应该没问题,仔细仔细检查接线,又换了几个芯片试试,均如此,怪事

网友:
2根?脉冲和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网友:
方向信号接5V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方向信号接5V时,给脉冲完全没反应,方向信号断开时,给脉冲则马达在抖,cw和cww同时有脉冲,即同时有5V,呵呵,搞不懂之前那些哥们是如何可以正常使用的,汗:funk:

网友:
你用什么提供的脉冲

网友:
怀疑脉冲的低电平太高很可能高于0.7v

网友:
有这么麻烦吗   2个与门 1个非门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脉冲信号去驱动没事啊,一个脉冲走一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兄弟能方便给个图吗?cslzgts老大那个真的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小弟数字电路弱弱: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能方便给个图吗?cslzgts老大那个真的看不懂

刚刚画了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太感谢了 立马试试,手上只有HC系列,可以吗?

网友:
与门  全1出1   见零出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立马试试,手上只有HC系列,可以吗?

可以,高电平的时候  脉冲由 5输出 ,低电平的时候 脉冲由4输出

网友:
去驱动没事,ttl不见得就行,门限电压不同。
如果有cmos,用cmos试试吧,4011代替7400.
或者前面加一级整形7414

楼主:
晕,手上没04,明天买些回来

网友:
moudle abcd( cw_out, ccw_out, Pulse, Dir )
        input     Pulse,Dir;
        output   cw_out, ccw_out;
        wire       y1;
        and         ( cw_out, Pulse,Dir );
        nand        ( y1,Dir );
        and         ( ccw_out, y1, Pulse );
endmoudle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手上没04,明天买些回来

74hc00 与非门也可以的呀   输入接在一起就是非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大俠,试了,方向不接5V,接脉冲,则CW和CWW同时有脉冲,电机抖,方向接5V,接脉冲,则CW一个脉冲走一步,正常,成功了一半,大俠再支支招

楼主:
相比前两个电路完全不能工作,这个成功了一半,我是这样接两个IC的,应该没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俠,试了,方向不接5V,接脉冲,则CW和CWW同时有脉冲,电机抖,方向接5V,接脉冲,则CW一个脉冲走一步,正常,成功了一半,大俠再支支招

不能悬空,不接5V时  拉到地
在输入口  下拉一个电阻 10k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刚刚好要用上

网友:
晕头转向,还是不弄这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scottmaxwell 老大,输入各下拉10k电阻,已成功将单脉冲转双脉冲,再次感谢你 ,本想着74hc14也是反相器,今天试了用74hc14代替74hc04,不成功,没反应,呵呵:loveliness: 另有一疑,若在前面加一级信号整形抗干扰,是用74hc04上的其它空置反相器,还是另加一块74hc14为好

网友:
要动起来应该不是难题啊。有没有示波器,看看输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手上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loveliness:现在 已成功将单脉冲转双脉冲,迟些接机机时,不知会否失步,所以考虑加加一级信号整形抗干扰电路,请教兄弟,是用74hc04好,还是另加一块74hc14为好

网友:
记得之前在淘宝上看到有单脉冲转双脉冲板卖,7、8块一个。现在找不到了!是广州的。

楼主:
刚刚试了用MC14584代74LS04则可,用74LS14代74LS04则不行,怪事

网友(2012-11-18):
引用 楼主:
回scottmaxwell 老大,输入各下拉10k电阻,已成功将单脉冲转双脉冲,再次感谢你 ,本想着74hc14也是反 ...

能不能把成功了的电路发上来?也想做个,少走点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