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菜鸟求助!想玩全复材的竞速机求推荐!!!!

楼主(2012-04-05):
请求各位大虾帮忙列出你们所知道的机型 以及购买渠道~~~~~·小弟先在此谢过!(要求电动, 翼展最好不要超过1.5米, 最好是全复合材料的)

 在网上找来找去就那么几款~都不是太满意 !对竞速机不太了解,所以只找得出常见几款!

网友:
找单飞去搞 F5D 全碳的 他什么都有 价格最低 信誉超好 强力推荐112442548QQ他的

网友:
上将了还新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求各位大虾帮忙列出你们所知道的机型 以及购买渠道~~~~~·小弟先在此谢过!(要求电动, 翼展最好不要超过1.5米, 最好是全复合材料的)

 在网上找来找去就那么几款~都不是太满意 !对竞速机不太了解 ...

这架不错....可以考虑
动力   VIPER  1540  KV2950
桨       APC  5*5E
11.1V 全油门约90A
如果想暴力一点:
动力   VIPER  2240 KV3180
桨       APC  5*5E
14.8V 全油门 预估约 150 A (电机刚到,还未测试)

网友:
 这么大电调塞得进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池最大应该可放进14.8V/2600~3300mAH的大小
手上正好有1个150A的电调,试装了应该不成问题

地面测试
动力   VIPER  1540  KV2950
桨       APC  5*5E
11.1V 全油门约90A,理论桨转速32745转
地面实际桨转速达29500转,理论前进速度224.79KM/H (在飞行中的转速应该还会再高一些)

网友:
找单飞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