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入魔高手 副翼两边最大动作高低不一致是否正常?

楼主(2012-04-05):
亚托450sport新手调机,目前只会悬停。所以
舵机
动作量肯定不会太大,今天发现副翼两边上下在最大位置高度不同。机机十字盘、螺距、油门行程调节均正常。发现有一边最低位置时可碰到头罩,另一边正常(断电情况下,用手上下移动看出的)。如果在3D时舵机大动作量是否会打到头罩呢?如果不正常,应该怎么调整?恳请老师高手们解答为盼!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下,副翼两边长度肯定是调节好一致的 不是一边长一边短

网友A:
你调过中立点么?

楼主:
请问楼上 中立点是怎么调的?

网友A:
飞机放平,通电,舵机会自动回到中立点,你把舵机臂拆下来重新安装90°,另外你看看你控上的舵机行程,副翼的行程设置是否一致,T8FG的控是在LINKAGE MENU ENDPOINT 的选项中

网友B(2012-05-13):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中联固定主轴的那个螺帽干涉了。

网友C:
刚才看了自己的,碰到中联螺丝的话副翼动作非常大了,估计楼主的问题和行程有关吧

网友D:
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