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到这里求教~~~恳请各位工具高手给我个最佳答 案~~

楼主(2012-04-05):
 我们常用的XH2.54和杜邦头的压线钳该选用何种型号?压线钳该如何正确使用?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一把,无论是杜邦头还是XH2.54的平衡充头,结果压出来就像一坨屎一样,我研究了几天,一直未找到突破口 不是很懂这个玩意,请知道的兄弟们给个最佳答 案~~如果方便,请告之淘宝链接和使用方法~~~
看看我买的这把压线钳~~~咨询过卖家,说是可以压的,但是我就是压不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练

我买了100个头子,结果练习就用去30多个~~~还是不行~~~感觉钳子大了些~~要么包不住线~要么是歪的~~我怀疑是不是我买错了~~~

网友:
钳和杜邦头要配对才行,买的时候问卖家配好给你,我以前也是一知半解的,买了2把都不对根本用不了后来买配对了很好用夹得非常棒

网友:
压线钳子不能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veliness: 台灣有賣專用杜邦头的压线钳

台幣1700塊 不便宜 我用一般壓線鉗 怎也都夾不怎漂亮
用專用壓接 內部凹槽有引彎 夾起 ...

我用的是高雄電子街的特價品
armstrong的杜邦壓線鉗
特價999元台幣(原價1800元)
不知是鉗子不好還是技術不好
壓出來很難看
所以現在都直接買電子街壓好的成品線來用

說來慚愧
我在電線廠上了好幾年班
我們廠裏就是作各種線頭的
不過廠裏除了樣品課以外,生產線都是直接用小金鋼(2t壓著機)配合專用刀模壓製
所以只能心裏自求安慰認為是工具太差所以壓不好

网友C:
压线钳头的质量,和压线水平都很重要, 我现在呀出来的非常的漂亮

楼主:
谢谢楼上回帖的所有哥们!
那我到底该买哪款?拜托给我个链接~~~

网友:
注意压接方法
1.指甲卡入倒钩处,将端子送入钳口,注意方向,松松的夹住,抽出指甲盖,以便确保不会压到倒钩
2.导线剥皮长度适中,将导线送入端子,多试探几下,确保铜线捅到端子合适位置,导线绝缘皮要有4MM左右也要送入端子
3.缓缓压下直到压到底。

网友:
这类工具,请考虑进口,至少台湾进口,剥线钳,台湾的,一把70几元不含税,日本MISUMI购买,送2只4G  U盘,新品活动促销。这二天使用下来,顺手。压线工具,处理电线电路接头部分,不能省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回帖的所有哥们!
那我到底该买哪款?拜托给我个链接~~~

不是网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线钳头的质量,和压线水平都很重要, 我现在呀出来的非常的漂亮

兄弟这把是什么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