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改14000kv无刷

楼主(2012-04-05):
如题,很暴力!就是时间短了点 。

网友A:
报告一下,用什么电池,飞行时间多长……!
我只关心这个……!

网友:
6A电调 有点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告一下,用什么电池,飞行时间多长……!
我只关心这个……!

我也只关心这个   其他的都是浮云

网友:
mcpx的尾桨,锁尾如何

网友B:
既然用到了这么贵的电机,还不如再加点钱买hp03s了,转速更高-15000kv,重量更轻-3.5g, 更关键是hp03s扭力少了,这样反而不会因为转速提高而导致炸鸡时容易损坏器件。
转一个国外用hp03s改的gcp飞行视频,飞行的感觉是既轻又灵活, 视频最后显示用300mah 25c的电池,3d飞行时间是3分钟,
http://www.tudou.com/v/-9Bso6ovAKg/&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4_05_99==.html

网友C:
回复 网友B:

hp03s电机淘宝的只有13500KV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03s电机淘宝的只有13500KV

确实是我弄错了。14000kv应该是转速很快了,楼主拍连续几个翻滚的视频来验证电机是否真的足够暴力

网友:
A120无刷怎么样。主要是便宜呀。

楼主(2012-05-19):
A120性价比很不错!
B牌他们家现在有400amh电池,应对B140也轻松多了。
不过,推荐10A电调,6A在cp上确实比较吃力。mcpx上到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到了这么贵的电机,还不如再加点钱买hp03s了,转速更高-15000kv,重量更轻-3.5g, 更关键是hp03s扭力少了,这样反而不会因为转速提高而导致炸鸡时容易损坏器件。
转一个国外用hp03s改的gcp飞行视频,飞行的感 ...
同样的电池、电机配置,在MINI CP上飞行时间相比G-CP短命几乎一半……
如此猜测,300MAH上HP03S,3D估计不到2分钟……离开地面就赶紧下来换电池得了。。。。
真搞不懂华科尔,弄个短命鬼出来。害我又入了G-CP了。。。

网友:
靠,被你抢了先了。我也改了这个,电调是10A的(缓启功能相当好),真的是相当暴力,直上直下相当有力(可惜没人帮我拍视频),400mAh电池悬停大概4分半钟,普通3D(没有视频里那么连续的翻)大概接近3分钟。

我也用了B家的MCPX尾桨和7mm锁尾电机,但锁尾不好,还在调试中

另,10A电调重量2.7克,B140电机重量4.85克,B家卖的那个MCPX的彩色大桨我也用了(飞起来确实好看),但感觉太重,单桨重量2.6克,而CP原厂单桨只有1.2克,准备换回原厂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A120性价比很不错!
B牌他们家现在有400amh电池,应对B140也轻松多了。
不过,推荐10A电调,6A在cp上确实比较吃力。mcpx上到还不错。
逻辑不对啊。。。mcpx比cp 重,电流更大才对。。。当然你,还得考虑效率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电池、电机配置,在MINI CP上飞行时间相比G-CP短命几乎一半……
如此猜测,300MAH上HP03S,3D估计不到2分钟……离开地面就赶紧下来换电池得了。。。。
真搞不懂华科尔,弄个短命鬼出来。害我又入了G-CP了。。 ...

把雙向關掉會好點嗎? 因為雙向很耗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逻辑不对啊。。。mcpx比cp 重,电流更大才对。。。当然你,还得考虑效率的因素
可这就是事实,我不懂 。但mcpx直线舵机与cp的传统结构舵机有关?留给高手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