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A轴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请问各位师傅,A轴旋转轴是不是只会朝一个方向转呢,我的接线按说明上接好了,用的是MACH3,手动键盘旋转就只会一个方向转,如果可以反转的话,请问我的错在哪里呢

网友:
mach3每个轴都有一个针脚控制方向,如果你那个脚没设置或者设置不对就会只往一个方向转

楼主:
先谢谢林大夫,明天我再上图,到时再帮我看看啊

楼主:
图上来了,就是这些是不是只接三根线呢,我交换了好多次接线的顺序和位置,就是只会向一个方向转动,原来的板子是3977三轴一体的带四轴的接口板,请林大夫和各位大师傅指导一下啊。

楼主:
上面一张是3977带四轴的接口板,下面一张是后来加的6560单轴板,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接口板定义,举例说,我的a轴脉冲用的并口8脚,方向用的9脚使能用的14脚,在mach3的电机输出页和信号输出页都要设置正确

网友:
你进入设置--端口针脚---电机输出那里设置一下,或者把你的那页设置发来

楼主:
刚才我打电话给卖家,已经是一年前买的了,卖家也不卖了,讲也讲不清,最后讲了句,我的3977不支持这个6560了

楼主:
谢谢林大夫,这是我买3977,卖家发来的设置图

网友:
看你设置好像没什么问题,你按tab键弹出一个控制器,用鼠标控制一下试试

楼主:
按tab键是可以输入数字而已呢,没有看到控制器啊,鼠标控制没得用,

楼主:
现在我是这样接的,驱动对接口板的,脉冲-使能,使能-脉冲,方向-方向,这样电机就会一个方向转动,其它的接法电机不动

楼主:
唉,不搞了,我还是接维宏吧,做假四轴了
谢谢林大夫抽空帮我解答

网友:
使能是使能,不要和脉冲接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