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有效的散热系统

楼主(2012-04-06):
舵机Y线焊接一个T公头,接充电器带的T母头--鳄鱼钳线,连开关电源和电脑风扇
简单而高效,根据需要随意摆放
2组风扇回头可以给2套充电器使用
效率很高,这么一吹,充电器表面几乎感觉不到温度
没接风扇,放电时候表面还是很热的

网友:
我直接用12“ 桌上型风扇吹,效果更佳,充电放电都没问题。

网友A:
对于合格的充电器,没必要!
对于不合格的充电器,表面的温度下降掩盖了内在缺 陷和安全隐患,可能引发更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合格的充电器,没必要!
对于不合格的充电器,表面的温度下降掩盖了内在缺 陷和安全隐患,可能引发更大问题!

能给吹吹风总是好的
表面降温了也能带来内部降温
降低工作环境温度,对电子元件只有好处啊
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吹吹风总是好的
表面降温了也能带来内部降温
降低工作环境温度,对电子元件只有好处啊
何乐而不为呢

B6既然设计时就没有更大的风扇,说明就不需要更多的散热部件。就像一台笔记本电脑,如果cpu满负荷时,风扇足以全速工作而不保证过热,那么多余的散热架意义并不大。相反更多的机关和部件还会降低整体系统稳定性。如果真的需要这样散热,只能说充电器的设计工艺并不成熟。那么这种产品应该被淘汰而不是娶回家使用。
开关电源不用风扇,保证通风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既然设计时就没有更大的风扇,说明就不需要更多的散热部件。就像一台笔记本电脑,如果cpu满负荷时,风扇足以全速工作而不保证过热,那么多余的散热架意义并不大。相反更多的机关和部件还会降低整体系统稳定性。如 ...

开关电源的温控风扇不转
因为,额定350W,带B6太轻松,根本不发热
B6放电时候还是蛮热的

网友:
我的B6AC有时还真的挺热的,以为是烧了呢。

楼主:
找了个不知道什么恶包装里面的泡沫,大小还正合适啊
架上正好底部能留出风道

这个尺寸以后也许还能给高级点的充电器用

网友:
买的那种配的电源没办法接风扇…

网友C:
充电器该换掉。。这个电源和并充板 对于这个充电器 太过了。。

网友D:
泡沫。。你用木头也好过泡沫吧。。
泡沫的燃点肯定比木头低。。

网友E:
B6设计最大的问题在于12V的直流输入接插口,当输出功率接近50W时,这个地方发热相当严重,以致于我现在不敢用大电流充,不信你试试。

网友:
直接放在筆記本底座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该换掉。。这个电源和并充板 对于这个充电器 太过了。。

省点是点
现在米少
电源都是以前的剩余物资

楼主:
引用 网友E:
B6设计最大的问题在于12V的直流输入接插口,当输出功率接近50W时,这个地方发热相当严重,以致于我现在不敢用大电流充,不信你试试。

加风扇之后,任何部位都冰凉冰凉,没什么温度,不信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沫。。你用木头也好过泡沫吧。。
泡沫的燃点肯定比木头低。。

手头正好有这么合适的就拿来用呗
再说,还不至于到燃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