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桨安装DJI电机心得

楼主(2012-04-06):
apc桨中心孔是8mm的,但是多了一个台阶,要装在8mm的DJI电机轴上需要把那个台阶去掉。我用了微型电磨,装一个2-3mm的磨头,原本想磨一个和DJI电机轴横截面一样的形状结果失败,最后还是弄成了一个圆孔,但是有点椭圆,装上电机后还是能卡住的。具体请看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是试飞一下吧,看震动大不大,除非能确保是按原孔径扩大(肉眼看不出来的),否者扩的偏一点,桨就不平衡了,震动会很大。要重新做桨平衡。

网友:
感觉不好搞,做4个比较麻烦
另看上去剩下的太薄了 容易射.

网友:
有点麻烦

网友:
有点麻烦有点麻烦有点麻烦

网友:
好贴,正想折腾这个,顶一个。
不过感觉麻烦都还是小事,就怕搞了以后会带来振动和射桨。

网友:
为什么不买个尺寸合适的钻头直接钻大呢 ?

网友:
钻头直接钻大  也不见得同心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马达转子拆下来放在车床上,车一圈就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处理的,花了1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马达转子拆下来放在车床上,车一圈就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处理的,花了10元。

APC的孔本来就是8mm,只是多了一圈让大家自己DIY掉,明天上说明书图。

网友:
上车床 车一圈 才OK

网友:
很容易造成不同心的

网友:
直接用8mm钻头扩孔,从APC桨8mm那侧钻孔,不会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