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重新安装了,出现震动有视频,帮我看下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06):
炸机后重新安装了,出现震动有视频,帮我看下什么原因!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2ODI0MDQw.html[rm]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2ODI0MDQw.html[/rm]

网友A:
应该是横轴弯了吧,或者是尾巴的横轴 主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已经换了新的啦,

网友B:
大桨平衡过了吗?

网友C:
轉速不夠OR膠圈太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以前是一样这样飞的,为什么现就就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这个没太大关系,我以前也是用这个桨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唯有逐一排除啦,拆掉尾巴、旋翼头,看看有没有震动

网友A:
膠圈有很大关系,建议换新~另外轴拿下来检查,并不是新的就完全没有问题,次品率还是有的~~另外尾桨LZ好像锁的有点松哦,小心飞脱了~顺便检查下平衡杆有没有变形弯曲~主轴座建议螺丝拧下后重新锁一变~检查转速还有皮带的松紧 先把这些例行程序先检查先,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3GX的身体,然后450PRO有副翼头,所以没皮带,还有,那个尾桨,你怎么知道我没扭紧,我用螺丝胶了,应该不会飞

网友E:
点头,应该是转速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0 40 65 85 100

网友F:
看视频 好像是 主轴弯了

网友A:
你是装了3GX么???如果是调整下3GX上的升降旋钮~~~(不过有副翼的机装3GX很奇怪呀。。。。虽然能飞)尾桨是不需要螺丝胶的,因为螺母是防松螺母,是看你视频上一提飞机,尾桨就溜下来了可以判定尾桨锁的不够紧,呵呵~~

网友A:
直接用idel1悬停看看,油门90-80-100~呵呵

网友G:
中联变形了

网友C:
用3GX飛有副翼 前后感度高了,調底點就木有問題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shenme ? 我不是3GX,我是用FUTABA的401

网友H:
如果主轴是新的话,那是中联摔歪了。

网友I:
朋友。你的问题和我一样,我已经逐个排除,什么主轴,横轴,连旋翼头都换新的了。
但是我比你抖得更厉害,
那完全不是用双桨这两个字能解释的来的,完全就上串下跳的双桨,
估计是舵机虚位或者抖舵了,你可以看看你的舵机
启动的时候,可以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在动。如果是的话,应该是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