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松杆定点漂移的一点看法

楼主(2012-04-06):
大前天第一次GPS试飞,打开松杆定点之后,非常稳定(可参看之前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143
前天早上飞,第一组电起飞就开了松杆定点,结果很糟糕,一路漂移的厉害,没敢再开了。
昨天下雨,停飞。
想想为什么两次飞行,GPS表现差异这么大呢。自个琢磨了一下,估计如下:第一次试飞,是先起飞,不断调试了自稳,之后开松杆;第二次试飞,是一上来就玩GPS。估计差别就在这里。
今天早上,备3组电出去飞。
第一组,一起飞就玩松杆,一如既往的漂了。不管它,关松杆,仅自稳飞了几个航线,再开松杆定点,稳了。
之后第二组,第三组电上去,就很稳了。

我琢磨是这样的:
就好比 汽车导航,刚开机,能找到点,但常常严重便宜,启动车子走两步之后就正常了,航向和速度什么的数值就出来了
导航就正常了
先不开松杆定点,飞几个航线,让GPS动起来,之后再打松杆定点,就可以了
等于让GPS和飞控热热身,熟悉一下场地,GPS动起来才能不断获取新坐标,获取的多了,精度也就高了,飞控计算也就更准确
如果第一块电一起飞就切松杆定点,漂的厉害
因为,GPS和飞控等于只有 起始点的坐标,还是大概值,不是精确值

个人浅见,勿喷哈哈
附 2组松杆脱控视频

楼主:
第3组电

网友:
听上去有道理

网友:
也的確如是

楼主:
自顶
难道大家的GPS都超稳了?

网友:
好像就是这么回事

网友A:
呵呵 你开机不飞  让 GPS 定位  10分钟 再试验  看看 是什么情况 呵呵

网友:
是这样的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开机不飞  让 GPS 定位  10分钟 再试验  看看 是什么情况 呵呵

还没试过
不过理论上说,开机10分钟,GPS有足够的数据定位,应该稳
不过,忍的住放10分钟在那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顶
难道大家的GPS都超稳了?

不太会稳到那里,我的也飘!!这点漂移也算正常了,要完全定住还不太容易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会稳到那里,我的也飘!!这点漂移也算正常了,要完全定住还不太容易做到!!

曾经有过很稳很稳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如果关机换电池的时候会不会把刚才gps的记忆都清除掉,要是断电一次就要重新定位的话那第二第三块电池是不是都先不要开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如果关机换电池的时候会不会把刚才gps的记忆都清除掉,要是断电一次就要重新定位的话那第二第三块电池是不是都先不要开定点?

GPS模块里有法拉电容,可以短时间存储最后一次定位数据
所以,马上换电池的话,GPS自检很快通过,定位精度比第一次冷开机要高

网友:
确实有道理

网友D:
我一直是6通道开关全程松杆定点的哦,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是6通道开关全程松杆定点的哦,有问题吗?

你的机机不漂啊,真让人羡慕

网友:
楼主的5-7通道功能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前天第一次GPS试飞,打开松杆定点之后,非常稳定(可参看之前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143
前天早上飞,第一组电起飞就开了松杆定点,结果很糟糕,一路漂移的厉害,没敢再开了。
昨 ...

有道理!!
也就是说,如果解锁时就打开了松杆定点或一键返航,那么GPS就会立即确定该点的具体值.....
但由于GPS信号的飘移特性,GPS所确定的点其实并非机机所在的当前位置,有99%可能该点的位置与远离当前机机的位置的,
因此,若此时起飞,机机一定会朝着那个点偏,并且起飞后会一直朝那个点漂移过去!!
为避免机机起飞时偏或漂移,起飞时一定要先关掉松杆定点和一键返航功能开关,再起飞,机机就不会偏,起飞后就不会漂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道理!!
也就是说,如果解锁时就打开了松杆定点或一键返航,那么GPS就会立即确定该点的具体值.....
但由于GPS信号的飘移特性,GPS所确定的点其实并非机机所在的当前位置,有99%可能该点的位 ...

我估计是这样的
因为昨天就是这样,一开松杆就机身倾斜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你开机不飞  让 GPS 定位  10分钟 再试验  看看 是什么情况 呵呵

LZ不妨试试

楼主:
原帖由
zwdxbb
于 2012-4-6 23:53 发表
LZ不妨试试
正在充电
明早试试

网友F:
读了这个贴子及回复,受益匪浅!
终于明白GPS定位机理啦。。。。
建议楼主申精!

楼主:
今天睡过了
8点才起来
广场都是人
飞不了了
明天赶早起

楼主:
我顶一下到首页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