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NIUS CP的十字盘怎样才能调到水平?

楼主(2012-04-06):
把接收板上的开关1拨到调机模式。调节3个舵机臂到水平状态,适当的调节拉杆长度,此时十字盘呈现水平状态。轻推油门杆观察三个舵机动作的一致性也没问题,油门行程0,50,100时十字盘都是水平状态。拨动升降,副翼摇杆,各各方面的动作很灵活,回中也没问题。然后把开关1切换到工作模式通电对码,此时副翼舵机(机头正对着自己,右手边那个舵机)的舵机臂就不是水平的了。跟着十字盘也不是水平的了。断电后拆下舵机臂调平,怎么也不能把它调成水平的。
为什么调机模式下调好后切换到工作(飞行)模式舵面就会变化呢,控的参数都是按说明里调的,舵机的中立点在控里也没动过。
这种情况下不管舵机臂平不平,调节3个拉杆进行调节十字盘水平行吗?

网友:
你调平了先飞呢!能飞就好的。有时不一定要水平的

网友:
出厂调好的,你硬要调他折腾啊。
十字盘模式,要选1模式,不知道在哪里的看说明书
1:别管接受上啥模式,开锁定或拔电机线(推荐)开3D
2:油门推到中点,上舵臂(水平)调舵机拉杆,让十字盘中点水平(只要中点水平,不管是上还是下,舵机行程一致的话,都是水平的)
3:再调剩下的2根拉杆,让大浆中点水平(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接收板上的开关1拨到调机模式。调节3个舵机臂到水平状态,适当的调节拉杆长度,此时十字盘呈现水平状态。轻推油门杆观察三个舵机动作的一致性也没问题,油门行程0,50,100时十字盘都是水平状态。拨动升降,副翼摇杆 ...

在调机模式按照你上述做法调就行了。切换到正常状态不平是因为你通电时飞机没有放平或者调机后飞机倾斜了。通电时将飞机水平放置,等三轴检测完毕观察十字盘,肯定是水平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