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T8FG XG8 DX8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2-04-06):
本人新手 刚入魔
没练
模拟器
情况下 痛苦经历:
1、KDS450QS 10秒炸机 损坏3个
舵机
大浆 尾桨
2、华科尔CP 1下午炸坏 已经无法起飞
现在入了论坛 苦练模拟器 1周已经可以3面悬停了 现在想入手个好点的
遥控器
T8FG XG8 DX8 纠结了
请老鸟们指教 谢谢了
另 南通市区找魔友 电话:13962916708 金

网友A:
有副翼就T8FG,无副翼随便。

网友B:
随便哪个都可以。

网友C:
觉得哪个你最喜欢就哪个,性能都够你用的

网友D:
T8FG吧 适合直机 反应速度快

网友E:
JR XG8刚强有力

网友F:
我用DX8.所以推薦DX8...

网友D:
T8FG是14通的 要用S.BUS的专用舵机可实现14通道 而DX8 和 XG8不行 现在很多模友反应JR的产品全线质量下降 手感下降 什么都下降 而FUTABA的却没有 依旧是那么好 DX8的原厂接收价格太高

网友G:
DX8控的淌过。。。

楼主:
最后入了DEVO12S 封贴。。。。。

网友H:
标题
可惜了,我是南通的,目前南通基本上一半以上是t8fg

网友I:
指证一下12楼的说法,看到好多人都有他这样的错误解释所以讲两句,T8FG为14通控,可以用S,BUS舵机,与如6208,6108,6203这类的BUS接收机达配用,但是使用普通舵机,及普通山寨接收也一样可使用到14通,两个8通的FRSKY接收同时用就是14通了,在接收上不管模拟或数字舵机都可用,而非很多人说的什么要原厂14通接收或S,BUS的舵机才能有14通的功能。

网友J:
 文不对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