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我的KK很异常,请模友进来帮忙下

楼主(2012-04-06):
KK飞控在接电后,未解锁之前,
电机
会一直的BBB的响,还有轻微的转动(一抖一抖的),解锁后就不会响了,最大问题现在飞机起飞时很大幅度向右倾斜过去,横滚微调打到1000(打尽了)再加上摇杆也要打尽左边才能维持不会倾斜向右,请模友帮忙解决下问题,视频稍后就上

网友A:
有一个电调行程和其他的不一致,油门没拉到底。
油门形成四个都校一下,如果不一致,那就用微调把油门再往下拉

网友B:
那在解锁前电机一直响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已经不倾斜啦,但是电机还是在没有解锁前一直响。。。。。?

网友C:
哦?
哦?最好就是重新做油门形成

网友D:
没解锁前一直响是正常的,相当于电调没有收到接收信号,所以电机会响,一抖一抖的就是电机按一定频率BB响所引起的振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有的KK板不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没解锁前都会响的吧。。。解锁后电机会响几声确认,再上锁的话电机又会响的。。。
可能有几种模式不用解锁,如固定翼模式,我没用过其他模式,具体也不知道。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在kk通电时候会响的,但是不是像视频中那样一直响,。。。我弄不懂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在没有解锁前KK不会给电调送信号吧?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365
自己去看,你的声音是油门行程没做好的提示音。

网友D:
我没看视频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油门航程校准之后还是有视频中的情况。。。怎么办啊?

网友F:
未解锁前,电调因为没有接收到信号而发出嘀嘀的声音,当然也因不同的电调而异。
如果LZ使用的KK,高版本的话,有一项是中立点校正,就不会出现微调过度的现象了。
不过我使用的KK4。5没有中立点校正。

网友G:
可能是电调通道接错了 LZ仔细看看 我那会也是接错了 搞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