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啦 MINI CP 机身有问题马?

楼主(2012-04-06):
ELEV舵机球头与机身中轴线同一位置,没偏移嘛!

网友:
推油门从0到100%,再观察……偏移是一定有的。只不过并不像某人说的那么严重!飞行中至少我也感觉不到带来什么影响!

网友:
大家多上MINI 机身了,就我还没上。

焊点建议用软胶绝缘,以免短路。。
我3D飞一到一半空中短路过,绝缘皮全化了。

网友:
木有啊,mini CP中轴做的很准

网友:
难道跟mcpx一样

网友:
不懂,跟我的MCPX貌似不一样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
舵机臂太短老,正螺距打升降舵,看那十字盘动得,真纠结。

网友:
如果能出个mini cp的机架,能用mcpx的直线舵机的就好了。

楼主:
抽空刚把GCP种植到MCP鸡架,效果不错!

Bolt A120电机配300MAH锂电飞到接收闪红灯6分29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抽空刚把GCP种植到MCP鸡架,效果不错!

Bolt A120电机配300MAH锂电飞到接收闪红灯6分29秒

正准备弄,只是直线舵机除了改软件没法自己改反向,既然你老兄做了尝试,就请告诉一下是否用直线舵机,有舵机需要反向吗,如果没有,我就可以动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LEV舵机球头与机身中轴线同一位置,没偏移嘛!

请教,这个主板是如何固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改了,十字盤真的偏少許,不知那個地方出問題? 最麻煩是改舵機反向,好在買了放大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剪掉 Mini CP 的垂直主板安裝架,再在上根據 G CP 的空裝板尺寸鑽兩個 0.8mm 小孔,將 G CP 主板連安裝板一起搬過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將 CP 搬至 FBL 機架上,左邊(或右邊?)直線舵機要做反向,我將此直線舵機頭下腳上掉轉安裝(四粒螺絲位是對稱的 ),也能做成反向效果,比移植到 Mini CP 機架上容易很多,不過推桿要自已想辦法!

网友:
不知道GCP移植到MCP上能行吗?

网友:
mini完爆mcp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