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心急如焚

楼主(2012-04-06):
kk还是不能解锁,有人说要先设置好电调的油门行程,我的是好盈40a的电调,接到kk飞控板上,然后yaw逆向旋到底,然后先开控,油门最高,再上电,kk板的led闪烁几下,然后,滴滴了两声,然后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将油门拉到最低了,求指导
最新进展是,只要遥控器的油门反向打开,就一切正常了,也能解锁,也能设置油门行程,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难道我的控本身的问题?我的是天地飞6a的垃圾控。求解啊~~~~~~~~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36 5这里不是有好东西吗?

网友:
把油门微调往下调4格再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天地飞和futaba的油门需要反向才正确,别说天6,就是18MZ也得反向,新人习惯了就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现在解决了,不过原理上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