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铣床与水平仪联手,能打造出什么成果?本帖一例,图文详情,欢迎集思广益讨论。

楼主(2012-04-06):
水平仪,水平较正之用,这个有点废话!哈哈,放铣床上,可以较正作台水平,这个还是废话,呀哈哈!

那当水平仪与铣床不做互相的约束关系,而是联手一至对外呢?可以打造什么成果?或者更多成果?

好吧,以下进行详细的图文,亲手上演一例,欢迎大家添砖加瓦。( 抛砖时小心点,安全建楼,不要砟到到我啊! 最好丢块玉过来!)

...

先上铣床, 03年出厂的。。。  一手货。。。

水平仪,很黄很黄。。。没有暴力。。。

先来较正一下铣床吧!同时也是水平仪自检。。。

要干的零件:

好戏来了,先把水平仪跟工件缠绵在一起,      至于用什么方法,大家看着办,我又用了双面胶 。

保持每个面平直紧贴一至。。。

 铣床摆个角度,把那个头头,伸出来。。。

开始装夹工件,正面用了可以升降的椅子,未夹紧前用来垫高度。。。

来一个装夹全景。。。

是的,为了确认工作台面水平 和 工件水平,用了两个水平仪。。。

工作台,早就是调好水平的啦。 这个监视用。。。 自信台面水平的大侠,可以不用这个。。。

工件较正:  要的是垂直度,(基准的水平垂直,先自检较正)这里只较工件。。。

对画好线的工件用尖针较正座标,或者现在寻边走数也可以。。。做好钻头中心定位。

电子尺 坐标归零。。。

确认无误后,开干啦。。。

走数到另一个孔

过程检查水平仪,并用尖针较对一下与画线是否座标一至。。。做好钻头中心定位。

继续打洞洞,发玩挺爽快的 。。。

验证水平状态。。。

孔 倒角。。。
[localimg=400,300]20[/localimg]

孔 功牙。。。
[localimg=400,300]21[/localimg]

 保持一至的水平状态。。。
[localimg=400,300]22[/localimg]

---  完成 ---

...

网友:
论坛的高人JJ是越来越大了。 每天都能看见增长增粗的。

网友:
端面钻孔确实是个麻烦事。lz的办法不错,不过限制也很多,比方说铣床台面不一定水平啊,工件是宽板啊,工件侧面不是直面啊。

网友A:
天才上卧洗啊

网友:
这个是木工水平仪吧?精度一般,最好用钳工水平仪
加工端面,有能力最好上直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才上卧洗啊

就是没有卧洗,才变通。

网友:
一般銑床安裝時都會校正水平度
日後每個月都會校正一次
所以水平一般不用校正

如果我作這個工件
我會直接拿根刀口角尺來裝夾
一般不用這麼麻煩

网友:
走Z轴打表还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平仪,水平较正之用,这个有点废话!哈哈,放铣床上,可以较正作台水平,这个还是废话,呀哈哈!

那当水平仪与铣床不做互相的约束关系,而是联手一至对外呢?可以打造什么成果?或者更多成果?

好 ...

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木木水平仪精度是零点一每米,就算高精度的也有零点零二每米,而且双面胶贴上都有十丝八丝出入了,这样比角度靠尺更差,操作又麻烦,一般正常做法是校表,一个杠杆表想要多直有多直速度快操作简单

网友:
先刀口角尺快速装,之后打表细调一下。
大JJ用的很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脱裤子放屁的感觉,木木水平仪精度是零点一每米,就算高精度的也有零点零二每米,而且双面胶贴上都有十丝八丝出入了,这样比角度靠尺更差,操作又麻烦,一般正常做法是校表,一个杠杆表想要多直有多直速度快操 ...

一个牙孔,但求尽量垂直,有0.1 - 0.2 就足够了,装配精度不是从牙定位的,另一件的螺孔还是需要避空呢!
当没有你所说的设备时,一种变通做法。夹夹操作也很快。校表摇床很累啊,我偷懒了。
 谢谢你提供方法,学习了。

--------------------------------------------------------
追加:

提供高精度要求,用表走边调校的图两张,  利用床侧面的T形槽装夹,只是一种方法,欢迎交流。

主要的目的是说明长件加工,需求端孔垂直度,排孔走数移动。 要精准,可以用精准的调教方法。

 可粗可精:

。。。

网友C:
很麻烦吧

网友:
方法还是很不错的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麻烦吧

不麻烦啊,铣头转一个角度,然后伸出来一定长度,又不用调校,这个是常有的动作呀。
另外,贴个水平尺,粘上就成。目测水平移动一下,夹紧,钻螺丝孔,足足有余。

网友:
就此创意,表一下个人愚见.在图纸规定的公差范围之内就是用手电钻也可以,为什么要追求那么多没有用的呢.我觉得不是你有高精尖的设备你就有水平有技术,相反此人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随手可得的工具代替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投入才是这个圈里的高人.看不起那些整天用钱来炫耀手艺的机加流氓......

网友:
这方法不错,新手学习了

楼主:
提供高精度要求,用表走边调校的图两张,  装夹利用床侧面的T形槽,只是一种方法,欢迎交流。

主要的目的是长件加工,端孔垂直度,排孔走数移动。 要精准,可以用精准的调教方法。

。。。

网友D:
结论都一样,哪个更方便就用哪个,但前提是达到技术要求.对吧?

网友:
解决问题是王道!!

网友:
看,铣床X轴偏移--侧面定位--木工夹具夹紧--转铣端面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论都一样,哪个更方便就用哪个,但前提是达到技术要求.对吧?

我用手钻,钻不到好的垂直度,有可能从板面破穿而出,或各走各的角度,而且孔容易走位 。
用机夹着,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水平仪也比较直观,钻螺丝孔目测水平,垂直就能达到工装要求,
 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很方便移动,一整面的孔走数就成。

网友:
我总觉得搞机械的人智商高些....  你们就是典型的例子啊....
      又学一招!!!!

网友E:
思路还是挺开阔的。

实际操作,俺想把平口钳手柄朝里,侧身放置。也许更精准,更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思路还是挺开阔的。
实际操作,俺想把平口钳手柄朝里,侧身放置。也许更精准,更快捷。

的确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还是挺开阔的。

实际操作,俺想把平口钳手柄朝里,侧身放置。也许更精准,更快捷。

是的,一般这样做

网友:
穷则变啊!人才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办法有很多的

网友(2013-06-21):
水平仪的精度低了些好像是木,瓦工用的。

网友:
炮塔真漂亮,梦寐以求中。

水平仪就差多了,只用钳工水平仪。

网友(2013-08-26):
引用 楼主:
提供高精度要求,用表走边调校的图两张,  装夹利用床侧面的T形槽,只是一种方法,欢迎交流。

主要的目的 ...

你的铣床是放楼上吗

网友:
这水平仪是神级的才行

网友:
精益求精,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