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4-06):
最近刚入(油魔门),不知亚拓定速和亚拓2合1的用法及功能,请教各位模友指点一下,最好能有中文说明书,在这里先谢老!

网友:
2合1就是把2s锂电降压,一个供接收机,另一个供电打火。
定速器把霍尔感应头固定在离合杯上方使它感应到离合杯上面的磁铁。

楼主:
哦,谢谢,那定速上的按钮是做什么用的,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那定速上的按钮是做什么用的,谢谢解答

设定油门行程用的 说明上有的说

楼主:
呵呵,我就是没有说明书,能不能传一份给我,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