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翼的大塞斯纳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12-04-06):
机子本来是油动的,我想改飞电的,手上只有4S电,全机空重1500克,求动力配置。

网友:
2218 1000KV 米得咯

网友:
漂亮, 全轻木JJ

网友A:
參考 TB 上的 1.6米 泡沫塞斯納動力配置把。。。。。那個空機和你這個飛機差不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TB 上的 1.6米 泡沫塞斯納動力配置把。。。。。那個空機和你這個飛機差不多重。

谢谢你回复的,但说了=于没说的

网友:
我觉得朗宇850KV会好些吧。。

网友B:
塞斯纳配置,仅供参考!!

我飞过EPO1.56米的大赛,空机重量1400g,加上设备在1500克以上,发两个视频和配置给你吧!当初飞的,机机已经送人了。非常漂亮的机机,设备还在,准备再入一架
第一个视频:
感觉动力有点弱,朗宇2216KV880马达 11.1V 2200MAH 25C 3S电 12*6桨 XXD 50A电调 9克舵机*6,商家的空机重量是:1400克,装上这些以后,估计重量在:1500--1600克!!

第二个视频:
银燕2815/25 KV920 3S 2200MAH 25C电池 9克舵机6个 50A电子调速器 12*6寸桨

两个动力配置从视频中可以听出马达输出功率,配置都是一样的,只是马达不一样,效率也不一样。

网友:
本人建议最好是用朗宇2820的电机

网友:
朗宇2814KV870,11*5.5桨,或2820KV800

网友C:
X2820 KV800
Testing Data (for reference only):
Propeller Type        Voltage        Current        Thrust(G)        Power(W)        G/W Ratio
EMP12x6        10V        21.6A        1.52kg        216        7.03
        11V        24.8A        1.68kg        272.8        6.15
        12V        28.1A        2.0kg        337.2        5.93
        13V        31A        2.18kg        403        5.4
        14V        34.2A        2.5kg        478.8        5.22
        14.8V        37.1A        2.83kg        549.08        5.15
JXF13x6 Wood        10V        26.5A        1.64kg        265        6.18
        11V        29.7A        2.02kg        326.7        6.18
        12V        33.9A        2.25kg        406.8        5.53
        13V        37.4A        2.49kg        486.2        5.12
        14V        40.5A        2.7kg        567        4.76
        14.8V        44.3A        3.0kg        655.64        4.57
朗宇2820 KV800,180元左右

网友:
朗宇X2814KV870 EMP12*6  ZTW3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X2820 KV800
Testing Data (for reference only):
Propeller Type        Voltage        Current        Thrust(G)        Power(W)        G/W Ratio
EMP12x6        10V        21.6A        1.52kg        216        7.03
        11V        24.8A        1.68kg        272.8        6.15
        12V         ...

谢谢的,你说的好详细的,我是飞4S电的,40A好赢电调,电机800KV的上14X7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EPO1.56米的大赛,空机重量1400g,加上设备在1500克以上,发两个视频和配置给你吧!当初飞的,机机已经送人了。非常漂亮的机机,设备还在,准备再入一架
第一个视频:
感觉动力有点弱,朗宇2216KV880 ...

我是飞4S电,空机有1500克,我用大舵机4个,电机都150克+电池200克等等设备起飞有2200克

网友D:
楼主这轻木塞斯纳  空机1.5公斤   加上电池电子设备  1.8公斤过了

1.4米塞斯纳  朗宇2216   1100KV电机就OK   EPO
1.6米塞斯纳  朗宇X2814  KV870 电机就OK   EPO
1.6米塞斯纳  朗宇X2820  KV800点击就OK    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轻木塞斯纳  空机1.5公斤   加上电池电子设备  1.8公斤过了

1.4米塞斯纳  朗宇2216   1100KV电机就OK   EPO
1.6米塞斯纳  朗宇X2814  KV870 电机就OK   EPO
1.6米塞斯纳  朗宇X2820  KV800点击就OK   ...

谢谢!说的好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轻木塞斯纳  空机1.5公斤   加上电池电子设备  1.8公斤过了

1.4米塞斯纳  朗宇2216   1100KV电机就OK   EPO
1.6米塞斯纳  朗宇X2814  KV870 电机就OK   EPO
1.6米塞斯纳  朗宇X2820  KV800点击就OK   ...

空机是1500克就是1。5公斤还要买水鞋飞水的!2820都不够力吧?

网友:
2820够了,要加上水鞋重量增加不少,不过也到不了3公斤吧,换再大的电机难道带着水鞋玩垂直爬升
13寸桨足矣,14*7用4S恐怕要过载,据厂方参数,13寸桨电流要40多A,你用40的电调不太保险吧,最好做地面全油门电流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带水鞋的2820能否垂直爬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机是1500克就是1。5公斤还要买水鞋飞水的!2820都不够力吧?

力量够了    真想暴力  直接用4S飞   50A-60A电调

网友:
收了楼主影响     我正在油动改电动      46级上单翼星宇维纳斯改电动

双天4250-7   KV720    电池富力4S3700MAH    60A好赢奔腾     50E3D的配置  14*7APC

楼主:
我买了XXD3520  840KV的,我就是用4S电来飞,用60A好赢电调。

网友(2012-07-1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刚买了这个大塞 但我买的是2814KV1000的电机 电机KV是不是有些大啊?我想配12寸的桨      我的电调是好赢40A天行者的 没用过好赢不知道这个天行者好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也刚买了这个大塞 但我买的是朗宇2814KV1000的电机 电机KV是不是有些大啊?我想配12寸的桨      我的电调是好赢40A天行者的 没用过好赢不知道这个天行者好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也刚买了这个大塞 但我买的是朗宇2814KV1000的电机 电机KV是不是有些大啊?我想配12寸的桨      我的电调是好赢40A天行者的 没用过好赢不知道这个天行者好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也刚买了这个大塞 但我买的是朗宇2814KV1000的电机 电机KV是不是有些大啊?我想配12寸的桨      我的电调是好赢40A天行者的 没用过好赢不知道这个天行者好不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也刚买了这个大塞 但我买的是朗宇2814KV1000的电机 电机KV是不是有些大啊?我想配12寸的桨      我的电调是好赢40A天行者的 没用过好赢不知道这个天行者好不好啊?

网友:
1米56塞斯纳182?按说2814 KV1000电机配仿APC 12×6E桨是可以的,不过如果追求像真或者长续航时间的话,确实应该用KV更低一些的电机。这个配置有些暴力,不是很适合塞斯纳这样的慢速像真机。或者试试把桨换小一号的,APC 11×5.5E。

网友:
回复 楼主:

塞斯纳暴力飞。。。你想吊机吗?个人感觉像真机飞出真机效果就好。。。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的意思是说朗宇2814 1000KV用11寸的会慢些?12寸的会暴力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说朗宇2814 1000KV用11寸的会慢些?12寸的会暴力些?

用APC 11×5.5E桨电流会小些,效率会高些,速度倒不见得慢。

网友H:
轻木1.6米飞机,千万不能参照泡沫1.6米飞机推荐的动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空机都重1500g装好就2500g要好必须飞上4250KV500+6S2500ma+13*6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轻木1.6米飞机,千万不能参照泡沫1.6米飞机推荐的动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空机都重1500g装好就2500g要好必须飞上4250KV500+6S2500ma+13*6桨

都是1米56翼展,木机和泡沫机比,还是重量大了不少,所以对动力要求也高些。装好2.5kg,有2kg推力肯定能爽飞,4250是不需要的,3548 kV720,12~13寸桨,4S电池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