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动机轴与轴承由于磨损间隙大,噪音太大了。怎么 ...
求教:电动机轴与轴承由于磨损间隙大,噪音太大了。怎么办?

楼主(2012-04-06):
能否点焊补凹,然后车床光轴再使用?

网友A:
就这么干的

网友B:
算了,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C:
一般人都怎么做,,补上以后在车平,,如果车小能有合适的轴承,,也可以车小

网友D:
拿样冲在电机轴上均匀的冲上麻点,间隙大就多冲点,然后把轴承装上,可以解决此问题,我最大修复过7.5kw的电机,是老C620车床的主电机,其他小电机不少,效果不错的!

网友E:
也可以采取电镀的办法,镀轴!!

网友F:
楼上几位的方法都可行,看看还是结合手中加工手段来选吧。

网友G:
呵呵
可以用无机胶水

网友H:
可以用电镀

网友I:
电镀不错...
焊接后 时间长了 轴容易弯的

楼主:
谢谢以上回复的各位师傅!

网友J:
轴上磨损的位置用车床车出凹环,车过的位置包上一层合适厚度的铁片或铜片再安装轴承就可以了,不用焊也不用镀,同心性也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