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混控,对新手飞行有用吗?

楼主(2012-04-06):
飞机:KDS450c  遥控器:JR  XG-7
我想咨询一下:新手飞450,十字盘混控设置,对新手飞行,及悬停练习,有用吗?
十字盘混控选项里的:AILE +60 %   ELEV -60 % PIT  -60 %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选项里的数值越大,舵臂活动的角度越大,负值的话,运动方向就会反过来了。(和舵机最大行程不同,舵机最大行程可以分别调节单个舵机的舵臂摆动最大角度。)

网友A:
混控的话会更灵活吧,毕竟两个舵机一起动要比一个舵机动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混控的话会更灵活吧,毕竟两个舵机一起动要比一个舵机动的快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