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想法。。。

楼主(2012-04-06):
在TB上看到有种u槽轴承,想了下是否可以做成滑块,于是画了个简图,大家帮分析下。。
光轴用导轨的那种,是否可以用作钢结构的雕刻机上呢?

轴承是这样的

轴承是这样的

这样的结构

这样的结构

楼主:
  是不是有人这样做过?

楼主:
 图里面的轴承和光轴标反了,大家理解下,我不改图了

网友:
可能会有间隙,还有可能承受不了多少力。

网友:
与底面接触的地方再加几个径向轴承立者比较好

网友A:
有成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的。。。

网友:
这结构   轴向不能受很大力吧

网友:
感觉间隙很大

网友:
没间隙,但力量不大,光盘库、带库上都有用。

楼主:
可以调节轴承的固定螺栓,将轴承压紧光轴,减小间隙,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到无间隙的。
另外轴承参数里的额定载荷是怎么算的呀?
用过成品的朋友说下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多加几个轴承可能强度高一些。

网友:
是不是直接用来做为导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