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大家都用什么当床腿啊 。都是铁柜子吗 。好贵啊 那个。

楼主(2012-04-06):
我觉得那个铁柜子要600多贵了 。我正宗穷人啊 。现在想上25v  。银两实在有限。买了床没钱上床腿啊。  还要预留些钱买个能用的平口钳,铣刀夹头云云,一看都好几百,自己没学过机加工。也不懂。

请教各位高人大哥大爷们。用几块木头踮起来行吗。 蹲着用ok吗。家里地方也小。怎么办呢。真难啊  摸着石头喝着河水过河啊 。

还有个更白目的问题:   25v  20v 16v      功率不同。  是否16v就肯不动45#或者不锈钢呢。还有的老大说 最少也要莫氏3号 。因为2号刀和配件少了。淘汰的说。  mt3的只有25v了吧。
另外如果想让铣床能有些许的车床功能。还要有个分度头。或者回转工作台。一看都上千了 。1300分度倒是有。也不知道什么牌子,看评价也说也是仿品的。质量一般。

真是米坑啊 。原来我的砂纸+小电摩真省钱啊。除了做不出什么东西以外。没缺点了。

拜师傅啊 。高人来做我师傅吧 。最简单的加工知识。

网友:
买几个乌龟……

网友:
找点粗壮的木料自己钉一个就可以,手工好的可以做几个抽屉.

网友:
建议无米之人还是木头钉,这个价不高,又不难。

网友:
最好搞点实木的,自己做还是比较划算,关键看楼主收益啦。

网友:
主要是不知道你床的大小,小的可以用木头做,大的就不行!!!!我是学机械加工与制造的!!!!自己也会操作很多种类的机床,数控普通的都会!!!!

楼主:
木头的就可以码 。 那太好了 。 家里倒是有些松木。试试自己顶一个吧 。 感谢各位了 。 楼上大哥。我想上25v 以后多多指教小弟啊

网友:
算算床有多少斤两,,搞个木的站几个大汉上去不塌就可以放床啦

网友:
金加一下学不来的    最好是在有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去车间跟老师傅搞几年....
铁柜子   可以去废品那找大的角铁槽钢方钢等   没焊机就钻孔  用螺丝上
扎实稳重好啊!!!哈哈

网友:
玩吗,不要着急,慢慢来。

网友:
我也很关心大家都用什么床腿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用角铁搭架子,然后上面用密度板。角铁和密度板之间用木螺钉。这种的成本估计是最低的。我觉得,没有木工手艺的就别去摆弄锯子刨子了,万一散架了可就糟糕了。

但是我更想要下面这种万能脚架。

网友:
路边店角铁焊一个,,用不了这么贵吧。。

网友:
也支持角铁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起焊的,用螺栓的是不是更灵活一些,万一要拆运的话。

网友:
角铁和细木工板,一层不行就铺两层嘛。如果嫌焊的多花钱,弄几个螺丝自己打孔一样结实。一般焊活,只要让他包料,手工钱算的很少的。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水泥和砖头搞个水泥墩子,埋进几个个固定螺钉,机器放上去螺钉锁住,OK!看到好多机加工店都是这么搞的,据说比那种铁皮盒子稳多了。

网友B:
蹲着干也挺好,但也别真蹲着,离地300,这距离之间加个抽屉,4个轱辘。最好焊一个,你要是我这的我不要你钱,不抽你的烟,免费给你焊一个。无所为的啦,交个朋友嘛。

网友:
今天买了点40MM角铁焊接了下成本50元

网友:
用方钢管自己撘个就行了!

网友:
自己做没有几百也做不下来的呀

如果用木头做,你自己去买木头试试,你知道木头得多少钱吗?木头的加工不算钱?
除非自己有料,自己有加工条件。

网友:
我买了铣床X8120,没有底座。正在用角铁焊。做好后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蹲着干也挺好,但也别真蹲着,离地300,这距离之间加个抽屉,4个轱辘。最好焊一个,你要是我这的我不要你钱,不抽你的烟,免费给你焊一个。无所为的啦,交个朋友嘛。
能说这话,一定交个朋友。大哥以后多指教。我自己木头垫一层,蹲着用吧。无所谓的,就是个姿势难受点,呵呵

网友:
看看我做的桌子,买了2元钱的钉子,其它没花钱,现在已经放了将近500斤的东西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4430&highlight=%2B%CD%C3%D7%D3

网友:
用水泥浇筑个台子。。。。

网友:
要是买的话,貌似木头更贵.

网友(2013-04-07):
用方钢管自己撘个就行

网友:
没事到收废站走走,搞点角铁.............................................

网友C:
角铁焊一个也不便宜的 50的角铁汗一个架子估计材料300+ 工钱另算 估计在500左右

网友(2013-06-29):
引用 网友C:
角铁焊一个也不便宜的 50的角铁汗一个架子估计材料300+ 工钱另算 估计在500左右

自己焊接要500的话,还不如直接进一个原装的床腿划算

网友:
我找到废的水泥预制板,厚7厘米,用它做桌面

网友:
捡点拆房的砖头!买袋水泥!捡两块水泥板!!花不了俩钱!!扔了也不心疼!

网友:
角铁是最便宜的,木头其次。

网友:
木头问神油就成.感觉去收点废角铁焊个最便宜了.

网友:
买个焊机,自己焊,正好600元

网友(2013-11-01):
我直接到旧货市场150米淘了把新的加厚实木餐桌,面和腿都是加厚的,很结实,床压上去一点都不晃,120X60X73的规格,小车、小铣、台钳都放上去了,还有点富余的地方可以放工具。

网友:
小机器放桌子上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蹲着干也挺好,但也别真蹲着,离地300,这距离之间加个抽屉,4个轱辘。最好焊一个,你要是我这的我不要你钱 ...

加我QQ  9512444

网友:
二手市场去买个实木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