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50sport v2升级520尾舵机。

楼主(2012-04-06):
因刚入了台450sport v2,升级锁尾ds520。可是520的个头太大了,原厂配的420安装座根本不行。请问大家怎么解决呢???难道还是和sport v3一样,挂到尾管上???谢谢

网友:
帮顶,等高手解决!

楼主:
高手快出现吧。。。。。

网友A:
要么ds95i,要么好似飞越有这个升级件。。

网友B:
冰人尾舵固定座,挂尾管上

网友C:
就用原固定座就行了,把舵机的上部用锯条稍修一下舵机两边耳朵就能对上一个螺丝孔,两边各固定一个螺丝就够了,挂在尾管上就欧克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D:
买飞越的就可以了

网友E:
飞越的升级件 有DS520的 挂在尾管上··冰人太贵了·

网友F:
最好挂在尾管上,上在原来的座子上以后,动作的时候很容易挂住上边尾管夹的外套。升级520后锁尾效果太爽了,要飞3D最好换520.

网友G:
我买碳纤尾拉杆,卖家给了我sport的 不是sport v2 的 ,所以我直接挂尾巴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