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启动座跟着转

楼主(2012-04-06):
600N启动后发现启动座跟着转 用手可以按停 放开后又转了  是什么问题 单向轴承坏了

网友A:
无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视就好了。

可以不管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管是吧

是的,因为就算是单向轴承,多少总有点摩擦力,启动头就是跟着转的。

网友:
这么低级问题还要问?

网友:
 我的一展以来都是转的..手不按从没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