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汇总-失控保护

楼主(2012-04-06):
一。启动电机保护:

用户在手机里可选“启动保护”是否启用(enable)该功能,或关闭(disable)该功能;

启用后,任何时间降落后或起飞前,只要手动且油门收到底,5秒后落锁;

落锁后,通过手机上的“打开保险”,或掰杆(用户在手机里可选“掰杆有效”是否启动enable,如果关闭disable则必须用手机地面站设置菜单里的“打开保险”),来打开保险。打开保险时,会自检传感器的ekff滤波速度,如果正常后推油电机就可以启动了,否则仍然不开锁;如果不推油门,5秒后重新又落锁。

需要注意的是:油门落锁以后,如果要校准电调行程,也需要校准前打开油门锁,才可推到最大油门。

二。关闭电机:

只有在手动时,油门收到底才会停转。其它时候,油门收到底均只是降低高度,不停转。

若需紧急停转电机,只能如下几种方法:
1CH5切回第1档,即纯手动,且油门收到底;
2。手机选择关着接收机,遥控器不被接收的时候,在手机遥控界面选择“关闭电机”;或打开接收机,按第1种方法;
3。关控进入F/S自动返航的过程中,在手机遥控界面选择“关闭电机”;或开控,按第1种方法;

三。各种失去信号的情况:

两点说明:
1)手机上可以点“关接收机”,将接收机关掉后,遥控器不再起任何作用,飞控相当于接入了一台CH5在第3档(GPS模式)、CH6在第2档(准备航线模式)、各舵和油门均在中位的遥控器,这时候手机上开启航线就可以走航线,手机上关闭航线就是悬停;

如果完全不携带遥控器到外场而进行飞行,必须保证飞行器之前是调整好并且自动起飞、悬停、回航都无误的。须设定“启动保护启用(enable“掰杆有效”(停用disable,这样开电后无论接收机是否有干扰,油门都是锁定的,电机不会启动,可以接上动力电。必须在GPS有效定位后(至少5颗星),再用手机关闭接收机(注意,在GPS未有效定位前,关闭接收机的操作是无效的,关闭按纽的字始终是红色),成功关闭后,按纽上的字变为绿色,飞行状态显示“自动悬停”,手控油门显示45。然后注意远离螺旋桨(!!!),在设置菜单里选择“打开保险”,即打开油门锁,此时电机会怠速旋转,再按自动起飞并确定即可。起飞后,飞行器在离地较地高度悬停,选择手机的“遥控界面”,用十字架控制将飞行器拉到较高位置即可。在有意外情况发生时,在手机的“遥控”界面里选择“关闭电机”并确认,即可将电机紧急停转。

2)使用遥控器时,要求用户必须将遥控器的F/S设置为CH53档(GPS模式)、CH63档(返航降落模式)、油门中位(手控舵位的油门显示45~50);

1。在手机未将接收机关闭的情况下(常用情况),使用遥控器控制时:

情况处理:

1)如果在手动、手动定高、自动悬停、自动航线下,发生遥控器信号失去,或关控造成F/S时,均会切到自动悬停状态(自动航线下则继续航线3秒)等待3秒,如果3秒信号恢复,则继续状态;如果3秒信号不恢复,则启动回航(自动对尾,且如果高度低于20米,自动爬高到20米,回航过程中油门舵不起作用);回航启动后,再有信号或拨回自动悬停、自动航线均不能阻止回航和自动降落的继续,除非拨到手动开关,再重新拨回悬停,才可以继续悬停;

2)在地面放置时,无论电机“启动保护”是否enable,关控或F/S或切到返航降落时,电机均不会启动;

2。在手机将接收机打开,但遥控器切到GPS悬停模式,使用手机的十字架控制时:

说明:

此时,遥控器的优先级高,进入这个状态时,遥控器必须在CH53档、CH61档(GPS悬停)。遥控器如果切到手动或自动返航降落,则手机端做任何控制均无效(除了返航降落时按“关闭电机”),直到遥控器重新切到CH53档,CH61档(GPS悬停)。

情况处理:

wifi信号失去时,超过1秒,前后左右爬升降低的控制权交回遥控器(切回的瞬间油门高度有保护,低油门不下降,除非把油门杆再推到中油门后,才将油门权交给遥控器);直到wifi信号又连上时,继续手机控。

3。手机将接收机关闭后,只能用手机控制时:

说明:

此时,手机会自动打开十字架的开启遥控,只能由手机控制前后左右,和通过按纽选择自动起飞、开启航线、关闭航线、返航降落、关闭电机。

情况处理:
1)在走航线情况下,如果wifi信号失去,不影响继续航线飞行,完毕后回到第1点悬停,然后判断wifi信号是否恢复,如未恢复,则按下面的第2条处理;

2)在不是走航线的情况下,或走完航线在第1点悬停的情况下,如果wifi信号失去,等待10秒,如果信号能恢复,则可以继续操作;如果10秒后仍无信号,则启动临时性的返航降落(自动对尾,且如果高度低于20米,自动爬高到20米,回航过程中油门舵不起作用),若信号再恢复,则停止返航降落,改为悬停。悬停时,可接受手机十字架控制、接受手机按“返航降落”、“开启航线”、“关闭电机”等按纽开关控制。若信号不能恢复,则持续返航、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