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机:独一无二120之熄火盘v2版诞生-0408更新侧板加高等

楼主(2012-04-06):
上午室内飞主轴限滑版120时,由于机械故障打滑了,于是经过一上午奋战,诞生了v2版的熄火盘,看图。

上盘扩孔6.5mm,与3mm主轴固定

上盘扩孔6.5mm,与3mm主轴固定

用的是gaui的熄火盘固定环

用的是gaui的熄火盘固定环

下盘玩具大齿轮来自suv推荐

下盘玩具大齿轮来自suv推荐

扩孔压入3x7轴承和3mm单向轴承

扩孔压入3x7轴承和3mm单向轴承

搭配的效果

搭配的效果

扩孔功臣,无偏差

扩孔功臣,无偏差

自制dfc

自制dfc

用的是2.5mm横轴

用的是2.5mm横轴

1.5变2mm延长马达轴

1.5变2mm延长马达轴

尾管变径

尾管变径

wiha改锥2

wiha改锥2

快拆普通轴承,方便装卸尾巴扭力限滑装置来自suv推荐

快拆普通轴承,方便装卸尾巴扭力限滑装置来自suv推荐

楼主:
本机从头到尾特点如下:
1、金属桨夹搭配2.5mm横轴,闲置的250横轴派上用场,需购买2.5*5的轴承;
2、dfc结构无阻力;
3、26元数字舵机,来自suv推荐;
4、加厚m120侧板;
5、xp 7a搭配hp08 2s;
6、全新熄火盘,实现大桨尾桨同转(原创,参考ep100设计,详见视频);
7、便宜锁尾舵机,250舵机固定座(变径实现),diy拉杆;
8、闲置2612v三轴;
9、250脚架;
10、自制碳纤尾管;
11、d02尾波箱变径插入碳纤维尾管,废物利用,变径方案来自suv;
12、尾波箱快拆轴承(非法兰普通轴承),拆装尾巴伞齿极其方便,特别是安装扭力限滑装置极其方便;

楼主:
效果演示

网友A:
hp08 2S    电池怎么解决的??  飞行时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08 2S    电池怎么解决的??  飞行时间呢?

电池有两种,一种是自制400mah的1s平铺串联,厚度为1s,可直接插入;一种是2s叠加的,需把底板反装,刚刚能塞下,最好的方法是用加高的侧板,我的另外一架就如此。
飞行时间好的电池能到7、8分钟;旧的1s串联能到5分钟。

网友B:
不错,就是扩孔要求难度稍难了,一般人很难做到. DFC奖夹才是精华

网友:
和我搞的4G6单向大齿构造差不多。

网友:
120也能用单向轴承啊

网友C:
请LZ问用的啥十字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就是扩孔要求难度稍难了,一般人很难做到. DFC奖夹才是精华

起初用钻头由小至大0.5mm递增扩,不理想。后把扩孔器加到电钻扩,精度到了可接受范围,有偏差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LZ问用的啥十字盘啊

九鸟的,支持3mm。注意不是180。

网友:
建议LZ量产,相信会有市场。

网友D:
三轴2612?没接收可用

网友:
    動手能力真強,

不賺錢的話,實在浪費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轴2612?没接收可用

2612是闲置的,这架爱机9成配件是闲置的,与其搁置,不如攒起来,静态也好。2612的表现出乎意料的好,感度旋钮开到最大,delay最小,悬停很稳。与他在ep100上的表现截然不同。

网友:
问一下金属浆夹是不是450的尾桨,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问一下金属浆夹是不是450的尾桨,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楼主:
桨夹是450的尾桨夹。很早的时候就想试试,直到看到魔友椰岛的帖子后决定一试,果然好用。
改造步骤如下:
1、用薄锉刀把口扩约1mm,才能装下120的大桨;
2、若用2mm横轴,需把内侧轴承换成2*5的;
3、选合适的2mm横轴装配完工。

ps:若想用2.5mm横轴,需把两颗轴承都换成2.5内径的,2.5*5和2.5*6,再把250的横轴打磨两端到合适长度即可。
若想了解dfc的制作,参考我先前的d05的改装贴。

楼主:
侧板加高

昨天室外飞,2次秒炸,损失两轴,两次分别炸掉两个十字盘球头,十字盘报废。回来发现竟然是重新布线时把elev和aile通道插反了 ,索性重新折腾,加高侧板,更换金属塑料搭配3mm十字盘,接收机改成和250一样的固定方式。

网友:
感觉这机不是120级的 而是250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