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发帖...对禅思的一些疑问。望大家来探讨下~

楼主(2012-04-06):
得到公司的一笔款,要我来做航拍。最近看了禅思的介绍,中毒了...
我的打算这样配,全套DJI的配置,筋斗云机身+禅思云台+多点地面站
机身和多点地面站没有多少疑问了,很成熟的东西。现在的疑问全在禅思上了
1.想要独立控制云台,需要两套控制设备,那是否需要两套飞控呢?还有,对云台的控制,控有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2.云台上好像是带有独立取景摄像头的,这个摄像头能否进行图传?还是说还得再加一个图传发射器?图传的视频能否直接显示在地面站上?
3.云台支持SONY NEX5N/7和GH1/2微单。NEX5N支持16mm定焦,那么GH2呢?支持什么头子呢?

楼主:
补充一个,筋斗云用多大的电池呢?6S 5000?

网友A:
“得到公司的一笔款,要我来做航拍。”幸福的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到公司的一笔款,要我来做航拍。”幸福的人啊。。。

先别说幸福,拿了米得干活的~~

网友B:
“云台上好像是带有独立取景摄像头的”
???哪有这方面的介绍,只知道集成HDMI转A/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上好像是带有独立取景摄像头的”
???哪有这方面的介绍,只知道集成HDMI转A/V

有个帖子里有提到过,忘记具体是哪个贴了。好像是千红的一个帖子里,然后别人回复的。
我也是来这里求证的

网友C:
有hdmi转av了,还要摄像头干什么,白白耗电增加重量。5n一样可以实时输出视频图像。至于gh2可以搭配什么镜头,这个就不是dji决定的了,只要镜头长度别超出云台的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hdmi转av了,还要摄像头干什么,白白耗电增加重量。5n一样可以实时输出视频图像。至于gh2可以搭配什么镜头,这个就不是dji决定的了,只要镜头长度别超出云台的范围就可以了。

摄像头不是另外加的,是云台自身带的好像。如果说转换制式和直接用摄像头的话,我觉得直接用摄像头要比转换更稳定。省电什么的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就是纠结GH2的镜头,是否支持20mm定焦,因为5N是支持16mm的。看了些视频,觉得GH2的效果比5N好~

网友:
GH2肯定只能用14定焦了,主要重量不能超标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gh2是不能1080p50帧拍摄的,所谓效果好也必须要用破解固件才可以,破解以后码率会相当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这块不是很懂,能简单说明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