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螺旋桨转的太快

楼主(2012-04-06):
各位大哥大姐救命啊~~~我这个坑爹的新手真是要了我的老命啊  这个飞机好不容易给点着了  这个转速快的要命~~几乎不加油门都要飞了~他们说我微调高了~我真的没办法  我微调数字低于17就熄火 一般我都停在18的位置  但是那个转速为什么那么快要命啊~~我都不敢碰了~~我看别人怠速桨都不转的 我的不能松手 松手就离他10米开外~要不然我真怕他甩到我~~~各位大哥大姐 你们啊能教教我怎么调啊   飞机还没上天 我已经花了1000多了买配件了  不过我的模拟器过关了  模拟器很熟练  ~~~怎么调风神发动机

网友:
贫油了,逆时针放副油针。直到声音下来 还要调怠速螺丝 油门最低有1MM口子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看遥控器 要看油门到底在什么位置是关死的,然后有可能是 新的甩块里面的摩擦片比较厚 ,多磨合磨合就好了 ,也就是多飞几次

网友:
这个你们都还敢搅和,闭嘴吧,整个一个血滴子呀

网友:
油机真的那么可怕?

网友:
既然模拟器过关了,启动后就放开,让它转呗,怕什么

网友:
断定楼主买的js的坑爹到手飞风神套机,经典的5个3003,kds800,三爷52,富斯9通

楼主:
不对啊~~我买的是我自己组装的 但是风神最便宜的一款  风神50 3D

网友:
 油门机械形成看清楚,怠速调好,螺距和油门重新设置前把螺距机械行程调整好,正负12度,先调3D模式下得螺距和油门(油门中点的时候,飞机螺距0度,发动机大概50-75%的转速,根据需要)然后慢慢来!新的甩块 摩擦系数高,多飞两次就好了!

网友:
还是找个高手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