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6J 2.4GHz 说明书目录中文对照

楼主(2012-04-06):
小弟参考10c中文说明+6ex中文说明+个人理解列出了T6j目录的中文对照,还有几个新功能的介绍~  翻译的不准或者有错误的地方希望高手指出错误~~

小弟玩直升机, 所以只弄了直升机部分的~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Introduction………………………………....3               介绍
Service……………………………………....3                 服务
Usage precautions…………………………...4             使用注意事项
Contents and specifications………………….4           内容与规格
Introduction to the 6J-2.4GHz System………6       6J-2.4GHz 系统介绍
Transmitter controls………………………….6              发射机按键介绍
Radio installation…………………………….9                无线电装置
Receiver installation…………………...……10             接收器安装
Receiver and Servo Connections……………14          接收器和伺服的连接
Charging NiCd/NiMH batteries…………….16             镍氢/镍镉充电电池
Liquid Crystal Display(LCD)and programming.
Controls……………………………………..18                  液晶显示器(LCD)介绍和编程控制
Programming the T6J-2.4GHz Radio……….19         T6J-2.4Ghz 无线电编程
(Common Functions)                        共有功能
Parameter (PARA)………… ………………..20              参数
Model Select Function (MODL)…………….20            模型选择功能
Mudel Name function………………………..21              模型名字功能
Data Reset function (REST)…………………22            数据重置功能
ACRO/HELI Model type select function (TYPE)
…………………………… ……....................23            模型中选择固定翼/直升机功能
Transmission Mode Selection (MODE)……..24              发射模式选择
Throttle-Cut Function………………………..25                  油门熄火功能
Battery F/S Fail Safe (S-FHSS Mode only)....26            电池F/S安全控制(仅限于S-FHSS模式下)
Servo Reversing (REVR)…………………….27                  舵机反向
Dual Rates (ACRO)………………………….28                    双重比率 (固定翼)
Exponentil Settings (EXPO) – (ACRO)……..29              EXPO指数(固定翼)
Dual Rates (HELI)…………………………...30                    双重比率 (直升机)
Exponential Settings (EXPO) – HELI……….32              EXPO指数(直升机)
End Point Adjustment (EPA)………………...33              EPA舵角调整
Trim Settings (TRIM)………………………..34                  微调调整
Sub-Trims (STRM)…………………………..36                    辅助微调

(Helicopter Only Programming)
Normal throttle curve function (N-TH) – (HELI Only)………………..47           常规油门曲线调整
Normal pitch curve (N-PI) – (HELI only)………………………….….48           常规螺距曲线调整
Idle Up throttle curve function (I-TH) – (HELI Only)………………...49            上空特技油门曲线调整
Pitch Curve Idle UP (I-PI) – (HELI Only)……………………………..51            上空特技螺距曲线调整
Throttle hold function (HOLD) – HELI only…………………………..52           油门保持
Pitch Curve Hold (H-PI) – (HELI Only)……………………………….53           油门保持时螺距曲线
Revolution Mixing (REVO) – (HELI Only)……………………………54           方向舵混控
Gyro mixing function (GYRO) – (HELI Only)………………………..55               陀螺仪混控
Swash to throttle mixing (SW-T) – (HELI Only)………………………57            油门混控
Swash Ring (RING) – (HELI Only)……………………………………57                   十字盘速率范围限制
Swash plate type Selection and Swash AFR (SWSH) – (HELI Only)….58            十字盘混控与模式
Swash plate AFR (Adjustable Function Rate) – (HELI only)….60                   十字盘行程调整
Delay (DELY) – (HELI Only)…………………………………61                            延迟器
Hovering Pitch (HOVP) – (HELI Only)……………………….62                        桨距悬停调整
(Other Programming function)
Fail Safe (F/S)………………………………63                                安全控制
TRNR Trainer function……………………..64                             教练功能
TIMER………………………………………67                                   计时器

Flow Chart ACRO Mode Functions…………..70                            固定翼模式功能流程图
Flow Chart HELI Mode Functions……………72                            直升机模式功能流程图
Adjustable length control sticks………………74                            发射机摇杆长度调整
Changing the T6JStich Mode…………………74                            T6J控制杆模式切换
Flying Safety Guidelines……………………..75                             飞行安全指南
Charge the batteries…………………………..75                             电池的充电
Flight Preparation…………………………….76                             飞行的准备
Check the controls……………………………76                             检查与控制
GLOSSARY…………………………………......77                             词汇表
Model Data Recording Sheet (ACRO)………96                              固定翼数据记录单
Model Data Recording Sheet (HELI)………..97                              直升机数据记录单

比6ex,futaba的入门控多了几个功能(直升机)
1`增加到15组模型数据
2`Pitch Curve Hold (H-PI) – (HELI Only)……………………………….53           油门保持时螺距曲线
3`Swash Ring (RING) – (HELI Only)……………………………………57            十字盘速率范围限制
4`Swash plate AFR (Adjustable Function Rate) – (HELI only)…60           十字盘行程调整
5`Delay (DELY) – (HELI Only)…………………………………61                        延迟功能
6`Hovering Pitch (HOVP) – (HELI Only)……………………….62                   桨距悬停调整
7`TIMER………………………………………67                                                计时器
8`Sub-Trims (STRM)…………………………..36                                         辅助微调

SWASH RING(RING) 的作用将发射机摇杆的最大行程轨迹成一个圆,防止副翼和升降舵同时打到底时,使主旋翼负重变大,转速下降。可调节范围为50%-200%。
需配合Swashplate AFR 调整。

Pitch Curve Hold(H-PI)的作用当Hold油门保持开关处于打开时,操作者可以控制的油门曲线设置,有5个分点可调。

Delay 延迟功能,T6J只提供调整油门3ch和螺距6ch的延迟时间,若设置50%舵机会花大概半秒的时间移动到新位置,一般大概10-15%就够了。

T6J很多功能都可以参考6ex的说明书~~

网友:
Futuaba就是小气,6通的设备打死还是只有2个飞行螺距曲线,美中不足啊......分级明显,就是要你去升级买7、8通以上的设备。

网友:
没有舵机中立点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哈~辅助微雕就是中立点调整呗

网友:
万分感谢楼主的翻译

网友:
或许是我太白了
但是FUTABA在说明书上不标接收机的插脚极性实在太老手向了

谢谢楼主~

网友(2012-05-15):
T6J不能和R6106HFC通用的,,晕,,,,

网友:
为什么我的T6j说明书里没有直升机模式的功能流程图 只有固定翼的 而且到词汇表就结束了。

网友(2013-10-02):
谢谢楼主,玩T6J的顶起

网友:
进来学习的。学完留名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谢谢楼主。不久前入手一台T6J。今天刚把油门阻尼片换成固定翼的了。我发现接收机的插脚即便插反了也没事,不会烧接收机,只是接收机红灯不停闪烁而已。

网友(2014-03-21):
我的T6J如何由mode1轉去mode2 ?
已安裝回中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