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让钻床的头能左右斜-45度到+45度?

楼主(2012-04-06):
加工小东西需要让钻床的头斜45度,坛友有什么办法DIY把钻床的头直上直下的改成能左右斜-45度到+45度?

网友A:
工作面调整角度方便些。。

网友B:
就是,在工作台上面安装一个夹具,那样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零件倾斜你需要的角度来加工!!!!

网友C:
买个可调角度平口钳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D:
带角度的平口钳。

网友E:
用可调倾角平口钳,要不就需要你的机头是可以倾斜的,钻床这样的不多.

网友F:
有可调角度的平口钳的

网友G:
换个铣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H:
可调角度平口钳是最理想.批量活就治具

网友I:
如果批量在工作台上面安装一个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