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入手田宫56018~请教(到货啦)

楼主(2012-04-06):
估计后天就能到了,请教,我需要另配控和电池就行了么?请推荐个控和电池型号,谢谢

网友:
我订了天地飞06 II
不过不知道这么接线

网友A:
我用的 futaba 4VF,电池ACE4500,玩到手抽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 futaba 4VF,电池ACE4500,玩到手抽筋

所以轮子常常玩虎王的时候,一边开坦克,一边手在抖~

网友:
恭喜加羡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轮子常常玩虎王的时候,一边开坦克,一边手在抖~
这人说话真邪恶 还是我看邪恶了

楼主:
谢谢,是不是还要另配舵机啊?不是很懂遥控,请指教

网友:
到货上图

网友:
不用舵机啊,就遥控,接收,电池够了,说明书里面很清楚了。
遥控器用右手油门的(是遥控器的所谓油门,不是坦克的油门,这样遥控器左边杆的上下有自动回中,方便控制前进后退),比较符合习惯,和说明书设置是一样的。

网友:
喜欢油门不回中。。。。给多少速度就是巡航定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人说话真邪恶 还是我看邪恶了 [/quote
哈哈!我看着怎么理解成别的了!如什么飞机之类的!嘻嘻!咱俩有同感!520这话说的话里有话呀!

网友:
  有钱人羡慕羡慕,嘿嘿

网友:
米人 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