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2-04-06):
变频器的使用注意事项,看了会学到知识和合理使用变频器

网友A:
讲的不错。。。

可是我听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的不错。。。

可是我听不下去。。。

简单来说就是1.输入输出别接错
                       2.注意接地
                       3.最少半年运行一次
                       4.短电几分钟后在检查维护
                      5.注意防水防空气湿度
                      6.注意接线牢固
                      7.低速高速运行注意电机散热和机械负荷
                      8.注意躲开频率共振点
                     9.变频器输出线不要与电机距离太长
                      10.变频器输入端不要加开关频繁开关
                      11.摇电机绝缘电阻要断开变频器
                      12.变频器输出与电机之间严谨加任何电容开端等
                      13.注意散热
                     14.注意控制线屏蔽
我看现在用变频器的哥们越来越多了,看看省得烧了变频器

网友:
这个相当有用

网友:
有用的资料,变频断电了短时间还带较高中间电压能伤人的

网友:
学习,我也看见变频器旁边写着断电5分钟后.....的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