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UBEC

楼主(2012-04-06):
各位用KDS UBEC的朋友注意了,适当的时候检查一下UBEC里面的线路,本人因UBEC的线圈线断了,造成空中KDS600在3D状态下失控炸机,损失惨重。

网友A:
这也可以啊

网友B:
铜线圈的直径大概有1mm粗,不会是炸断的把?
有没有图片?
需要的话发回来检测

网友C:
可怜的600悲哀啊

网友D:
振动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ubec注意减震,或者直接把那个线圈用胶和电路板粘在一起,不要让铜线圈的和电路板接触点因为振动受力就好了,当然厂家来做这个就更好了

楼主:
UBEC
不是咋断的,上天了都还做了钟摆,我都还翻了几下,然后悬停在天上,就忽然就下来了,回家检查发现UBEC已经不工作了。联系过买家买家说这个厂里是不管的。图片回成都发给你们看。

网友E:
听到楼主炸鸡后,赶紧回去把那UBEC拆开,里面全部打硅橡胶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