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鱼尾问题

楼主(2012-04-06):
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在解决金鱼尾的过程中,减低了感度,但依旧出现金鱼尾,不知其中原因,请模友帮助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1 震动 建议把陀螺仪垫起来,我的450中联炸弯了,用450桨托削掉一半厚度垫的,效果不错
2 尾巴是否顺滑 尾巴不能上油,每次飞完之后把尾巴上的黑色东西清理掉

网友B:
检查飞机震动,三轴换了没?浆平衡没?尾巴各个部位有问题不?

楼主:
学习,试过后,再来请教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唉,我的尾巴不顺,我还特意加了点儿油。。

网友D:
我的飞机也一样 与皮带有关系 有尾箱有关系

网友E:
 金鱼尾~ 感觉和尾部的机械相关性很大! 大多是不平衡导致~

网友F:
貌似导致金鱼尾的问题有点多.....

网友G:
标题
之前我两片尾桨不一样重都有过金鱼尾并伴随震动

网友H:
要注意下尾推的顺滑不是在静止情况下去试的,转起来之后是不一样的,比如蟹爪那转和不转的顺滑是不一样的

网友I(2012-10-27):
学习,同求金鱼尾解决方法。

网友J:
找出震动源并解决,检查尾控制组衔接和顺滑情况,清理机身与动力系统覆盖的细沙,尾推采用工程铅笔机械润滑,陀螺仪感度调整。PS:金鱼尾与陀螺仪无负面关系,金鱼尾出现只能证明陀螺仪工作状态良好且性能优越。排除震动是解决金鱼尾的唯一方法,足够的耐心和过硬的心理承受力是远离金鱼尾亘古不变的真理与准则!

楼主(2013-01-14):
16楼见解精辟,学习了!

网友K:
除了楼上兄弟们所说,还要注意尾舵机是否old了
这时的尾舵机测试时好像都有效,但在飞行时就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