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们我600EFL用好盈120HV悬停下来温度烫手啊?

楼主(2012-04-06):
首先很感谢大家进来关注我的帖子并帮忙

    这几天一直调整600EFL机子状态,倒是可以脱手了,但锁尾状况不好,迅速加油,尾巴迅速的摆动,似乎是有震动似的,但机子没有炸机,把大桨摘掉也没有震动啊,感度也试过了,还是不行!3GX+DS620,尾推挺顺滑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标题上所说的了,电机是600MX(510KV)、电调是好盈高压120HV,每次悬停下来电机电调温度都是烫手的,电调上的进角从0到25都设置过了,全都一个样,油门曲线也调过了,高低转速也不行,是不是高压电调就是这样啊?

遇上这问题有点崩溃啊 ,帮个忙,说一下该怎么解决呀?

楼主:
帮个忙啊?

网友:
不懂淌过.....
高度关注温度问题,咱的凤凰120A马上到货了,不知表现会咋样

网友:
好盈小号电调不错,大号的就不知了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
LZ先看看电机齿与大齿盘的间隙是否合适 间隙小了 会导致电机负载加大
而且记得有前辈说过 除了K牌的电调 其他电调的最大允许持续电流在实际使用情况下是达不到标称值的

网友:
我用100A铂金飞X5下来温温的
没什么温度啊

网友:
我80A飞425温的

广州传闻好盈HV烧了几个了,不知道是不是真滴

楼主:
充满电,一会儿去调调尾巴!

网友:
我用凤凰80A飞一个电下来也热,不过不至于烫手!

网友(2012-05-12):
你用多少T的电机齿呀?  齿比别太高。 10比1到9比1可以了,别再高了。

网友:
都是热的......................不用怕~~~~~~~~~

网友:
hehe 国外朋友用120A HV配VB定速飞700的。。

网友:
凤凰80a,表示悬停8分后,手不能摸马达电调!

网友:
电调质量问题,我们这有你一样的配置,下来温度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