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上拆的直流电机用手可以抓停

楼主(2012-04-06):
网上买了一个跑步机上拆的直流电机,750W180V,本来想用在小铣上的,但装上小铣发现钻头一跟材料接触电机就马上慢慢停转,还发出嗡嗡的声音,把电机拆下也是一样用手可以抓停,也发出一样的声音,调速板是在汕头买的,图里的变压器是220V的那种

网友:
电机电流与电压空转时检查180伏是否稳定。加上最大负荷后750瓦。最大电流4.5A左右,看电压是否跌落。电流大是电机的问题,电流与电压同时跌落。一般是调速板的问题。买大一些的调速板才行

网友:
翁翁响。检查电机转子和电刷

网友:
估计瓦数是虚标 高速和低速你还得测量下电机两端的电压吧,,,

如果还有万用表就串在回路里面监控电流

网友:
翁翁响,肯定是电容没戏了。没力气,估计电机或者调速板没戏了

网友:
你的调速板不行。电机是不会有问题的。你可以直接从桥堆直流输出接线到电机试试。要注意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容的啊,电机拆开了线圈没有问题,碳刷也是没有问题,直接接60V电源也是用手可以抓停

网友:
接60V电源也是用手可以抓停
1、60v长期工作热的话,表明线圈短路了。否则
2、碳刷部位打火  接触不好。否则
3、你的手太给力了

网友:
标题

原来是手给力啊…

楼主:
不是手给了,没有那么厉害的手,比它小的电机也是2000来转的都抓不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手给了,没有那么厉害的手,比它小的电机也是2000来转的都抓不停的

把电机轴固定在台钳上,用手抓住外壳试验下! 最好带手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