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配置

楼主(2012-04-06):
注释:1、此推荐不是唯一,根据使用者的使用情况,总结出来的最佳使用推荐。给初学者减少一些选择的困难。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自身喜好进行选择。
          2、总结出来使用不好的设备,给大家参考。只是记录测试过程中效果表现突出的。
         3、随着使用者进一步增加,可能增加或减少以下内容。

一 手机/平板电脑:IPHONE4 5.0系统,5.0.1系统
                            三星8.9英寸平板电脑
二、路由器
      TP-LINK TL-WR841N 300M无线路由器
     TP-LINK TL-WR740N 150M无线路由器

三、遥控器、接收机
                FUTABA  10C   6208SB
四、机体、电机、电调、桨
    1、 X650V +郎宇2216+好盈30A+APC1047桨。
    2、 泰式500X +原装电机+APC9047桨
   3、  XA450+原装电机+原装桨+好盈18A
   推荐使用电机: 郎宇2216多轴专用版本 650KV 800KV
   推荐使用桨: APC 9047  1047
五、图传
建议使用5.8G 200MW  500MW  600MW等。
不建议使用1.2G 2.4G图传。1.2G图传频率离GPS频段过近。
2.4G有待测试!

以下为使用者总结出来不好用的设备及其原因,不代表官方发言。
1、魅族M9手机  手机本身内存锁定  无法自动生成HJ文件。
2、TP-LINK TL-WR840N 300M无线路由器  (有待验证),信号不稳定。
3、固定翼用电机、质量较次桨。建议大家不要在桨上面省钱。APC桨几乎不用做平衡,但是不是绝对的。且注意买到仿制品、假货。
另:较次的几元桨,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起飞,但是会引起扭力不均等,直接表现为:手动起飞后,机体旋转,然后飞控强行的积分,平衡住了扭力。这样在飞行中似乎感觉不到,却是很大的隐患。

网友:
实用贴需顶起

狂顶!顶 顶 顶……

网友:
感谢了,少走弯路了

网友(2012-05-10):
我就是兔子推荐的这套,配置很合理,最好把图传设备也列出来吧

网友:
浆是绝对不能省的

网友:
零度YS-X6飞控

  顶顶

网友(2012-06-17):
请问:“X650V +郎宇2216+好盈30A+APC1047桨”这个配置的全重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