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究竟用啥电调······
Seven.!

楼主(2012-04-06):
买的 PRO 版 原厂35X 已换 因为用 DS95
舵机
所以先换的 中特威 60A 第二天买的蝎子2221-6
电机
直接又配的 蝎子 60A电调 V3 版本 ,,,,
飞机没怎么玩,也因为冬天冷 刚入魔 全是坎坷······· 结果俩电调 全烧了······· 什么原因呢
在给我推荐几个电调·······

网友A:
好盈铂金40a

网友B:
好盈铂金40A的飘过

网友C:
好盈铂金60a,谁用谁知道

网友D:
60A的电调,450用,估计你也不飞3D ,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E:
花牌45A足以

网友F:
你用多少S的电池阿

网友:
我用3S电机..450不飞3D 还能F3C奥 不是烧了 就是莫名出问题, 蝎子电调 给油没劲 缓还不能编程了, 中特威 线性 比好盈好 但是 给油 …%30以上油门就断电 自检··回复默认也设了 近角 也设了 就是不好使..............凤凰50A ? K牌 50A? 不知道用啥了

网友G:
好赢30A的不飞3D得行不?

网友H:
这两款都适合LZ!!
平民的价格。贵族的性能!

网友I:
使用亚拓35A电调的淌过....

网友J:
标题
好盈30A用到现在

网友K:
估计齿比没配好或者机械阻力

网友L:
楼主牛逼啊,我到现在只烧了一个xxd的电调

网友M:
你马达用的多少t的小齿? 这个马达用 11t 足够了
12t 只有 超级高的手才能飞 需要60a的电调
13t 就要配 80a的电调才行,飞机会达到4000的转速!

网友N:
现在用好盈飞腾40a

网友O:
用DS95要外接UBEC,不然会烧电调。BEC的电流要在5A以上用3个DS95才安全。

网友P:
回复 网友C:
够劲?

网友Q:
好盈铂金40a飘过

网友G:
回复 网友J:
你的好赢30A一直用在450上,没出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