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 充小电池问题 求助

楼主(2012-04-06):
第一次使用平衡充,求助各位达人帮帮忙,想一次充5个电池,设备如图,1转5的线是买平衡充时卖家给的。电池是3.7V 15C 300MAH的。该如何使用这个平衡充给电池充电?今天试了一次,给平衡充插上电,然后刚拿了一块电池接到1转5的线上就打火了,吓得赶紧拔了电源,不敢用了。。跪求达人指导啊

楼主:
沉太快,自顶

自顶

网友:
就是楼上这样,但接法你论坛找一下

网友:
你的电池正负极这样的接法?拆到电池组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如此简单就接好了?一拖三的线直接用,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这样能充吗?必须得接平衡头那一端的线才可以充电?我刚才又试了下,选了普通充电模式,然后5个电池电流1.5A 电压3.7v 1s,这样选对吗?哎……对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卖家给我那个线没有平衡头,能充5个电池吗?

网友:
没有平衡头的话,要拿直充的适配器来冲,不要用B6充了。问卖家要这种直充的适配器,应该有,我买过。

楼主:
今天看了论坛里一些帖子,我有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帮我看看。

如果用b6充这样的小电池,比如要实现一次充5块,就按3s电池的接线方法组一组3s电池,依次类推再组一个2s,然后把正负极那头(就是楼上一托三充电线的那个jst头,我不知道这个应该叫什么,电压输出端?还是输出头?)一起并在用香蕉头连接的T插上,3S 2S各自接在充电器上对应的口上,然后就可以一起充电吗?还是说只能用转接板一次充2个3s或3个2S?

楼主:
小弟刚入魔,周围也没有魔友

对这些知识第一次接触,恳请论坛里的各位大大指导

网友:
B6本身就带充5S的功能,你按你发的那个图类推把电池组成5S1P的就行了,实际上的转接板也就是这样的接法,把单个的电池串起来组成2S~6S。还有楼上几位的转接线也是相同的原理。不过你的那个线就不能用,它只是把电池并联了,相当于5P,要改造成5S1P,加一个6PIN的插头就行了。
另外,B6不能像你说的那样把2S和3S直接接在充电器上对应的口上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