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机怎么拆开(看图)

楼主(2012-04-06):
给看看这个电机怎么拆开?没看到马蹄锁呀。

网友:
尾巴上是不是有内六角螺丝啊,如果有,看样子应该是从后边拆的

网友:
你这个图不全面看不到细节,若电机后面有防转螺钉或者弹簧卡圈,就是从后面拆;若什么都没有那就是从前面拆开。!!!

网友:
我估计,前后的缸盖应该是拧上去的,楼主不妨试试,交错的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