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GY750的朋友请帮帮忙,不知道是不是CGY750的副翼自动修平量都很小啊?

楼主(2012-04-06):
用CGY750的朋友请帮帮忙,不知道是CGY750的问题还是.........
T8FGS控
我有一台450pro v2配3GX;
还有一台450pro v2配CGY750;
两台机相同参数设定:俯仰和副翼循环螺距8.2度,集体螺距 +11  0  -5

CGY750这台机十字盘的俯仰和副翼自动修平量差别很大。接通电源自检后,我拿起飞机来前后晃,十字盘俯仰方向的自动修平动作幅度和3GX差不多,很明显。但是拿起飞机左右晃的时候十字盘副翼方向的自动修平动作非常小,小到不注意看都看不出来,用数字化来衡量可以说我这个CGY750的副翼方向自动修平行程不到俯仰自动修平行程的10% 。

配CGY750这台起飞悬停稳以后机身会自己往左倾斜,必须手动打副翼修正姿态,否则会越斜越厉害(十字盘我是用调平器校平了的,AIL感度从增加到60 70 80试过)。后来我在CGY750十字盘设置的中立点设置里把左边舵机的中立点调高了13个点,让十字盘往右边倾斜了一点,飞起来就自动往左倾斜量就小些了,但是悬停5秒后还是会自己慢慢往左倾斜。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就是由于CGY750副翼方向修正行程量太小造成的,但是不知道是我这个CGY750的问题,还是自己调试的问题。

备注1:另一台配3GX的450Pro V2是1.2版的,一样的设定。但是飞起来很稳,有微风的情况下脱手悬停可以超过10秒,但就算被风吹了,飞机也只是平移,不会倾斜。

备注2:与震动无关,我配3GX那台比配CGY750这台震动要大很多。

就想请用过或者正在用CGY750的朋友来说说,你的CGY750的十字盘俯仰和副翼的自动修平行程量是不是一样大的?
再此先衷心感谢各位的回复。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只用过3gx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标题

我的也是750 257/450PRO,悬停和航线没你的情况,但在暴力钟摆时会左倾。现在等升级750最新版本,听说是针对副翼的

楼主:
楼上,你的AIL感度设的多少?
还有你俯仰和副翼自动修平的行程量是不是一样大的?

网友:
没错,cgy750的副翼修正量拿在手里晃动的时候是很小

网友:
另外,如果十字盘已经调平,一般是舵机的问题,虚位,动作速度或行程量不一致。用无副翼的系统舵机还是很关键

网友:
来做笔记的

楼主:
我是用的原装的DS410

网友:
1.cgy750的副翼修正量拿在手里晃动的时候是很小
2.如果十字盘已经调平,一般是舵机的问题,虚位,动作速度或行程量不一致
LS说的正确,我也cgy750

网友:
不用调了,750在450上是有点漂移,我已经抛弃它了

网友:
毕竟是新品硬件强大,现在就等软件慢慢更新了

网友:
固件什么版本的?
3gx和750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设定完全没有可比性
关键:750 需要你在 SWASH AFR 里面设定到50-60之间的时候副翼角度在8度,如果你低于50,说明舵臂孔位太往外,往里一个,高于60还不到8度说明太往里。

如果你是v1.20的话,高级设定里要改
AIL Expert
Control DLIN-0
Control DLout-6
I Gain 45
D Gain 30

楼主:
谢谢所有楼上的回复,

我的固件已经升到1.2了

没懂? 楼上说的“750 需要你在 SWASH AFR 里面设定到50-60之间的时候副翼角度在8度”这里是指的循环螺距吗?
还有,AIL专家设置里面下面几项是什么意思啊?
Control DLIN-0
Control DLout-6
I Gain 45
D Gain 30

网友:
CGY朋友有一个,很难调,我还是大蓝飘过吧

网友:
8度是指循环螺距。

不知你懂不懂 机械感度VS电子感度 总感度=机械+电子感度
电子感度由你的舵机和AFR决定,具体说就是控上推杆的多少,舵机转多少度
机械感度取决于你的舵臂、连杆等的几何关系。基本原则是舵臂孔位越朝里,机械感度越小。

大家都喜欢把感度的调的很高,其实大部分人调的都是所谓的电子感度。事实上无副翼系统的效果取决于机械感度和电子感度的平衡。这里有个所谓“解析度”的概念。飞机飞行的总感度基本是个恒定值,由飞机的设计决定。如果机械感度太大,允许的电子感度就很小了,就会产生电子感度上不去的现象,一上去就抖,往下调又锁不住,也是因为机械感度太大,留下的电子感度调节的“解析度”太小。高一格太高,低一格太低。

CGY750包括VBAR等都会给你一个调节空间,在某种螺距的情况下要求电子感度达到某个值,道理都是通的。CGY要求你的循环螺距在8度的情况下,AFR在50-60之间。

亚拓700的话所有的舵臂用内孔,换短球头基本上正合适,450什么的要单独调整下舵臂孔位。

网友:
Control DLIN-0 往里打杆时响应延时
Control DLout-6  往外打杆时响应延时
这两个参数都是往左和往右推杆分别设定的,设的时候推下杆你就明白了。

I gain 相当于3gx里面那个直线感度
D gain 相当于那个停止感度
所有的陀螺工作原理一样,PID control loop要写能写出个论文来,你先把机械感度搞对,然后把你的参数报过来,还有飞行时候的问题,我看下应该怎么接着调

网友:
Control DLIN-0 往里打杆时响应延时
Control DLout-6  往外打杆时响应延时

这两个有点像GP780时候设的延时,延时高不容易抖但锁不住

楼主:
感谢楼上大大的解释,很细心,太感谢了

网友A:
所有舵机微调 为0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所谓的机械感度是不是PID呢~~~那PID要怎调才是适当呢?

网友C:
不是,PID 是一个电子工程学概念,你去wikipedia看下关于PID control Loop 的相关

网友D:
正在用750,有本中文说明书就搞明白了,可惜啊,那位大侠出一下,仔细说一下楼主提出的问题

网友E(2013-01-28):
留名 以后慢慢看

网友F(2013-03-29):
留给记号继续学习!!